需要选用一个轴用密封圈---[请教]

楼主(2007-08-26):
一个搅拌机用的轴承室内注普通黄油,无压力,需要选用一个轴用密封圈,线速度(旋转)20米每秒,无往复运动,要求无渗油现象,我选了几个都是线速度太低了,求哪位高手给个参考意见~~~~~

网友:

骨架皮碗式

网友(2007-11-15):
转速多少,如果按1500r/min计算,达到20m/s,轴径255mm,是这样吗?

网友(2007-12-23):
这个线速度,使用氟橡胶油封.

网友(2008-06-18):
Garlock 64型油封 最高的线速度

网友:
推荐你个50M/S的磁力油封。
QQ:61782635
打电话也可以0593-78526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