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轧带钢输出辊道,局部磨损严重---[请教]

楼主(2007-08-26):
我们厂有两条850热连轧生产线,输出辊道的辊子偏工作侧有一段(约50-100长)磨损很严重, 其它部分基本上没有磨损的痕迹。需要经常更换辊子,费时费力费钱。

哪位知道怎样解决一下?

谢谢!

网友:

你的工厂在什么地方?

网友:

有几种可能性,

一段范围内辊道没装平,局部高,磨损多,放钢丝看一下,差多少再调一下就行了。

工作侧的板型有问题,导致磨损。

楼主:

我们厂在邯郸,可能是工作侧的板型有问题,导致磨损。如果是板型问题平均下来应该是磨损比较均匀才对,实际上只有一侧磨损,而且我们是两条生产线都是这种现象.

网友:

板形的问题可能是双侧,也可能是单侧,你打开一卷,铺平,在自然状态下测一下,看看便知

网友(2008-04-03):
人工焊补一下,然后打磨平整即可!

网友:
辊道磨损后,不是人工补焊后简单地打磨平整就可以了。辊道补焊后需要上车床加工至图纸要求并且经过无损探伤合格后才能使用。

网友:
不太了解板带生产工艺,一般意义上讲辊道主要功能就是搬运轧件,不知道为什么要求如此高?

网友:
辊道堆焊后,堆焊部位容易产生焊接裂纹。如不经过无损探伤检查并清除裂纹,则辊道在使用过程中发生断裂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从而影响正常生产。
辊道堆焊后,其表面凹凸不平而且形状不圆,这样在轧制过程中辊道旋转后不仅会影响轧件的表面质量,而且会给机械设备带来附加的载荷,影响设备的使用。因此辊道堆焊后必须上机床加工至图纸尺寸要求。

网友:
辊道一般是均匀磨损的啊!是不是你们的安装没有 按照图纸的要求,或者操作上板形的控制有一定的问题啊!!!

网友(2009-05-29):
应是板型问题造成的

网友:
查板型,调整弯辊力

网友(2009-07-17):
可以查一下辊子的标高、辊子的冷却情况、带钢头部的形况

网友:
用水平仪测量辊道的水平就知道了,你厂板形情况如何?

网友:
我厂的传动侧、操作都有。标高、水平是没问题的。  R! W' }0 q5 o) a, P
如果对某种要求不高的前题下,可继续用。

网友(2013-11-01):
做个表层合金啊HRC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