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孔加工怎样控制才不会偏?(求助)

楼主(2007-08-26):
有一细轴需要钻一长200mm大8mm的孔,怎样才能保证不会钻得太偏(50丝).

网友:

记得我以前的公司的不锈铁产品打160mm长的孔,是专门买的枪钻。

网友:

齿轮轴吗,用枪钻可以。不知道你现在用的什么加工方法

楼主:

现在就用一般的加长钻在六角车床上加工的,偏了4mm,汗~~~~~~

网友:

呵呵,该换了。我看过用台钻的!

网友:

他们用台钻偏的还可以,就是慢,还有就是铁屑太长,很危险。

网友:

    有定心钻。可以直接用钻头打,但是对机床有一定的要求。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机床和冷却。因为你要打的孔太深,会对夹头也有一定的要求。
   同时需要了解的还有你要打孔的材料。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和我联系。我们一起探讨探讨。
   我的邮件是zhnagyifan122012@163.com.cn
    我也是机加工的。大家有问题一起探讨。

网友:

可以找深孔钻机床加工,这样的细长孔我们也干过的,只不孔的直径是10mm.

网友:

推荐买德国的枪钻在这个方面还是有点优势
如果是设备,南斯拉夫

网友:

有点难度!!!!!!!!

网友:

细长孔普通钻肯定歪~~以前也遇到过6MM的孔钻深150,零件壁厚20MM,每次都偏,一直没找到好一点的方法,最后还是改了设计方案~~~~哪位高人有好一点的方案,拿出来参考一下啊~~~

网友:

是个问题哇,得好好想哈.

网友:

批量大吗?用深孔钻/枪钻
单件用线切割

网友:

用加工中心的深孔钻孔循环指令就简单了,
它的原理是每钻一段距离钻头自动退到起始点,开切削液
这样可以对钻头进行有效降温去屑

如是普通车床加工如油管的话每次就少钻一点,
多注意对钻头进行降温和去屑

楼主:

多谢各位了,我这个产品一个月有四五千套.

网友:

反拉

网友:

哦,不对,没看清

网友:

要么穿孔机,可是太慢了

网友:

我公司的深孔加工设备基本上都是进口机床,建议买德国的。

楼主:

在不用先进设备的条件下能不能想到其它的办法?

网友:

我见过的方法粗略想了想有三种..

1.专门的深孔加工机床和工具,比如前面大侠们说的枪钻...

2.组合机床上,多次钻出,和两头分别各钻一半....90年代的某汽车发动机厂的柴油机缸体上的深孔加工方法...

 L

3.不知道楼主的毛坯是什么样的..有时候是先预留空,再机加工,扩孔和拉孔的都有..鄙人也是柴油机零件加工时见过的....

期望高手出马啊!!!!!!

网友:

我们常年加工深孔
我们需要知道材料
才好定方案

楼主:

不好意思! 忘了给大家说我那个是盲孔了,是精车好才钻孔,锻件是精锻的.

网友(2011-12-01):
钻这种孔不困难,只要钻头旋转不进给,工件进给就可以了。保证钻偏在合理范围之内。

网友(点评):
钻头的同轴度怎么保证

网友:
不知道怎么能搞定,前来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