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铜管材要穿在打孔的红铜法兰上,怎么焊接都不行---[求助]

楼主(2007-08-26):
我是在一家电热管厂工作,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想请教大家:

黄铜的管材要穿在打孔的红铜法兰上,不知用什么焊接比较好,我们公司要求法兰表面要很清洁,所以焊料(20%银铜焊条)只能焊在焊缝周围,我们用乙炔火焊,但是很容易将法兰烧坏掉,导致很多的不良品。我们目前正在试用高周波焊接,可是焊条都融化在法兰表面,无法焊接到焊缝上.

不知道各位大虾有什么的好方法没,不吝赐教!!

网友:

顶起来,请诸位大侠出出高招!

网友:

铜分;纯铜(紫铜)、黄铜、青铜、白铜
红铜???没听说过
楼主把你所说的二种铜牌号传上来,再帮你查资料。
为什么不选同一牌号??

网友(2007-10-28):
红铜就是紫铜
钎焊
你最好能把图纸传来看看
建议:黄铜穿过后做翻边,采用磷铜焊条,控制火焰温度

银铜好但太贵

网友:
用钎焊,我们公司有类似产品,你用35%的银焊条试试,它的流动性相对比较好,流动性也好!
焊接的时候最好选用霞普气!

网友:
不用焊接也可以做到密封,旋压的效果就不错,

网友:
红铜法兰在焊接前要经550-60C退火,消除加工硬化恢复软态
等离子弧焊

网友(2008-02-28):
用无银钎焊就行了,火焰气用液化石油气厂

网友(2008-04-22):
压力假如不高,温度波动加入不大的话可以涨接,成本很低,品质也可以保证。

网友:
用 PCu焊 膏 可 以 用 火 焰 直 接 焊

网友A(2008-06-09):
可以适当对紫铜法兰加热,试验后确定加热温度(又是馊主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适当对紫铜法兰加热,试验后确定加热温度(又是馊主意

不是馊主意!
因为铜导热系数高,乙炔火焰的热量马上被传导扩散,导致需要焊接部位温度不够而不能焊接。
适当的加热并且保温是一个有效的方法。

网友:
整体加热后焊接,热焊后的焊缝质量比较稳定

网友:
这种焊接不多见,共同学习

网友:
用PCu焊膏(含助焊剂),可用火焰焊接,可用保护气炉焊,(不能用氢气或氨分解气).选好钎料是关键.
如果只用磷铜焊条,效果很差,可能是有锌挥发出来,影响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