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液压站引压力源到其它地方, 有没有管路长短的要求?

楼主(2007-08-26):
请问

从液压站引压力源到其他地方, 有没有管路长短的要求?  一般最长允许多少?

网友A:

最好是短些,长了之后容易引发震动和压力波动,一般压力越高要求越短。距离特别长的时候可以选择动力单元就近提供动力的

网友:

可以到轧钢车间去看看油压源

网友:

虽然我不怎么懂,但我知道管路是越短越好

网友:

我基本上同意上述的观点。

网友:

1管路较长时应使用管夹

2胶管连接管路应有一定的余量

3胶管曲率半径应大于管径10倍以上

4平行或交叉布置的管路之间应有10mm以上的空隙

 c

5尽量减少接头、转弯的数量及管子的长度

网友:

三脚猫好专业呀,听说你是杭州的,我也是杭州的咛,是绍兴的

网友:

管路太长有压力损失

楼主(2007-11-14):
受益良匪浅,非常感谢

网友(2015-08-30):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短些,长了之后容易引发震动和压力波动,一般压力越高要求越短。距离特别长的时候可以选择动力单元就 ...

一看,就是老工程师了,嘿嘿........交个朋友噻;
钢厂纸厂,引用的几十上百米多的的,主要看你自己的工况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