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笠式刀库”和“圆盘刀库”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2007-08-26):
发现有些加工中心的选配装置的时候会有“斗笠式刀库”和“圆盘刀库”,不知这2种刀库有什么优缺点?

 p. }$ @

谢谢!

楼主:

有人知道吗?

网友:

斗笠式结构简单,故障率低,圆盘刀库采用机械手换刀,换刀速度快,但是故障率相对较高

楼主:

哦,原来是这样,非常感谢!!!

网友:

补充一下:
1 "斗笠式刀库"一般在主轴头附近,换刀时需要主轴方向的上下动作,占用工作时间,降低了工作效率.也影响主轴方向的工作行程范围.
2 "圆盘刀库"也有类似"斗笠式刀库"换刀方法的,这里不在赘述.
3 "圆盘刀库"由于机械结构的原因,(单层)刀库容量不会很大,一般用在小型立式加工中心上.
4 "圆盘刀库"一般俗称"盘式刀库",以便和"斗笠式刀库"/"链式刀库"相区分.

楼主:

说得很详细,非常感谢!

网友(2007-10-28):
加工中心刀有库圆盘式的刀库和链节式的,斗笠式的也属于圆盘式的刀库,圆盘式的刀库容量不大,顶多二三十把刀,链节式的刀库容量则大得多,上百把刀也可容纳,还可以扩充,但两种刀库都要
机械手操作,只有极个别的圆盘式的刀库没有机械手,用主轴直接换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