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张写字桌如何来做?---[请教]

楼主(2007-08-26):
一直想买一张适合自己用的桌子,可是没有发现。我把需求描述一下,请高手帮出个主意,看怎么做比较好,预算是多少。或者哪里有卖的,推荐一下。谢谢。

写字桌描述:

4 F& Y. I* Z y4 h

1、比较轻便,因为要经常搬动。

2、长65-70cm,宽45-50cm,高度可调节:0cm(完全折叠),25cm,75cm。

3、折叠要很容易,费劲的话孩子弄不了。桌面最好不要怕阳光晒,桌面有点水也不要紧。

用途:小孩喜欢根据光线或喜好挪动桌子位置,在小阳台(没封闭)上看书喝茶。

有个窗台(飘台)较大,长140cm×宽75cm×高50cm,可以把桌子放在这个飘台,凳子也搁在飘台,这时候和地面没有差别,桌子75cm高;也可能把桌子放在飘台,而椅子放在地面,这时候需要桌子高度为25cm,因为飘台高度为50cm。

如果很轻便的话,也许在冬天可以把桌子放在床上,使用笔记本电脑。这个用途当然也可以不考虑。

网友:

宜家里面转转吧

网友:

放到钣金栏里面

楼主:

我在宜家转了很久,没有发现高度可以调节的。

网友:

用不锈钢材料自己做一张。

楼主:

不锈钢太重了吧:)
对了,不要抽屉的。

网友:

就用钣金做了,用一般的冷板,不过表面要处理好,这需要下一些工夫。找专门设计钣金的给你搞一下了。

楼主:

主要难点在哪里呢?是不是高度调节比较难?
哪位大侠帮助一下,我以社区的广告或商务会员交换:)

网友:

这个正好符合要求:P

网友:

但是不符合0高度要求啊!

我想惟有参照一种升降平台的做法才行。

楼主:

呵呵,地瓜你画这个是茶几?
老马,所谓高度0就是折叠可以合上,但我想即使有25cm和75cm两个档,不能完全折合起来,也好可以的。可惜连宜家也没有这样的。

网友:

在我们饮料包装线上,有一个折叠平台,可以完全折叠的,通过油压可以升高。您的这个桌子可以参照它来设计,机构不难,问题是控制重量。

楼主:

要通过油压来控制桌子?那样可能比较复杂了吧:)

网友:
Re: 这样一张写字桌如何来做?---[请看看样式]

我说的是升降机构参照它,动力当然不能使用油压啦,但是有一种气压缸到可以考虑一下,当然要兼顾孩子的搬动能力啦。

楼主:
Re: 这样一张写字桌如何来做?---[请看看样式]

对,这个升降结构很好!

楼主:
Re: 这样一张写字桌如何来做?---[请看看样式]

哦,腿可能放着不会很舒服。

网友:
Re: 这样一张写字桌如何来做?---[请看看样式]

不光如此,我昨晚想想,小孩子使用的话,还有一个安全的问题。

网友:

你的桌子是给小孩子用还是大人用?还是大人操作小孩子用?这样的结构安全因素要不要考虑呢?会不会夹伤人呢?(主要是小孩子)

楼主:

老马,安全问题应该不大。
大人和小孩都用,孩子也是10几岁,操作上可以考虑按照大人设计。结构安全是指什么呢?当然,最好不要太难以操作。重量也不能过大。谢:)

网友:

去宜家买个塑料材质的桌面,用不锈钢管做桌腿啊,九楼创意很好,把那个九十度的折腿再加个轴,加斜撑就可以搞定,不会有多重。这个你可以跑建材市场搞定,现在新东西很多。我刚装修完,呵呵,市场还是有好东西地

网友:

18楼说对了,主要怕夹伤人,尤其是小孩子。

楼主:

20楼大侠,感谢。跑建材市场搞定桌腿?宜家塑料桌面我怎么没有看见过。

网友:

宜家的东西可以拆开买啊,我记得有个白色的桌面就是塑料的。现在搞特价那个红色的好像小了点。
要不弄两个做成折叠桌面?

网友:

我的方法可以参考,还是老马的东西,不要压力装置。在支撑点交叉处多打几个孔,用销子插上。

 U

至于安全,考虑塑料的,我看不会有问题,简单,方便

网友:
Re: 这样一张写字桌这样做,如何?---[请审核图样]

主体材料
1.面板找现成防水板料;
2.支脚用不锈钢矩形管,35×20×0.8mm;
3.横杠φ12×1mm圆管;
方案:
分上下两段:
1.桌面及上脚架(折叠式);
2.下脚架(固定式);

由于时间仓促,未及仔细,请老鹰及各位审核,并加宝贵意见。谢谢!

楼主:
Re: 这样一张写字桌这样做,如何?---[请审核图样]

呵呵,老马,我这里打不开cad文件。能不能给个图片格式的?谢谢。

网友:

欣赏红壤地瓜的创意,除了不能完全折叠和桌子稍长(接近2米)两点不足之外,可以说具有简洁、美观、方便切换高度、安全以及舒适五个优点。
赞成企鹅的观点,应该多跑跑市场。很多新东西不断涌现,只是我们的见识没能跟上。比如我原来偶然想到了在蚊帐上装一个双面拉链,自鸣得意没多久,就在超市里发现了这种双面蚊帐。
这里我也提个参考方案,目前世面上就有一种桌子,桌腿是X形的,三处铰链,只要在两条桌腿上再各多打一个孔,将交叉处的铰链插销做成可拆卸式的,就可以实现三档高度切换了,当然具体尺寸应通过计算确定。

网友:
这样一张写字桌这样做,如何?---[请审核图样]

换成PDF格式。

同意楼上网友前两点的观点,但是交叉形式有潜在危险。

楼主:
Re: 这样一张写字桌这样做,如何?---[请审核图样]

感谢老马!看到图了。

风追云大侠的意见我明白,有时间多去转悠一下。地瓜那个图确实比较简洁,就是不知道折起来用的什么,面板可为木板?

网友:
Re: 这样一张写字桌这样做,如何?---[请审核图样]

时间匆忙,有几点不大满意,请各位给点意见。

不过象你我这样,转悠的时间成本可花不起啊!干脆找人订做,把意图告诉他,让他们出图给您,满意了才做,这样比买现成的贵些,但总比到处转悠好。(我最怕是逛商场的,尤其是家居商场,跑一天不一定能够买到满意的家具)

楼主:
Re: 这样一张写字桌这样做,如何?---[请审核图样]

老马说得对,反正不着急,什么时候去家居市场看看。

网友:
Re: 这样一张写字桌这样做,如何?---[请审核图样]

收缩时要把下脚架拿掉吗?

网友:
Re: 这样一张写字桌这样做,如何?---[请审核图样]

能不能想办法把脚架做成伸缩式,共两节,把下脚架和上脚架套在一起,方管一大一小。再按老马的方法折叠。

网友:
Re: 这样一张写字桌这样做,如何?---[请审核图样]

上面一块50×70的板,在板下两边各三块50×25的板,三块板装铰链,装在50×70的板下面,可以四个挡位0、25、50、75。整块板接触比一根木条接触要坚固。
50×70 一块
50×25 六块
若干铰链、木螺钉   (便宜,呵)

网友:
Re: 这样一张写字桌这样做,如何?---[请审核图样]

支持34楼想法!!

网友:

老鹰,方案无外乎伸缩,折叠,具体的方法就有N种,关键是你喜欢什么样的结构与款式,我想我可以提供多种形式给你,要么聚会的时候我与你交流交流?

楼主:

呵呵,好!感谢超人大侠,费心了。结构主要是操作简单,桌子底下可以伸腿(复杂结构占用桌子底下空间就不好伸腿了)。桌子不能太重。超侠请收邮件。

这个不急的。感谢各位高手。

网友:

欣赏9楼的创意
简洁 简单 新颖

网友:

能不能考虑一下螺杆结构

网友:

是平行四边机构吧?

网友:

把俺提到的一款写字桌的图片传上来:p

楼主:

地瓜这个方案比较简单,但是怎么做出来呢?哪里可以定制啊。

网友:

地瓜这个方案网上有介绍吗,感觉不错,不知稳定性如何,

网友:

有创意

网友:

创意很好,但问题是各折合处的固定与活动的机构是如何设计的呢?固定时需要其稳定(一方面是使用需求,另一方面是安全考虑)、折合时需要轻巧,尤其是给孩子用的。同时调整操作还不能太繁复。

我暂时没有想到,众位社友发表一下您的意见。

网友:

请问你的图片哪里的啊??能不能有再详细点的了,我想用PRO-E做出来,参加建模比赛

网友:

这个桌子的铰接处采用棘轮来完成自锁和高矮的调节,稳定性和安全性主要还是结构上的问题,比如说将桌子的四个角园一下,用更轻一点的材质等等,楼上的大虾,这个我也只有这一张图片,其实单这一张图片也完全可以完成了吧~

网友:

红瓤地瓜注意,成人用没问题,小孩就要小心,铰接处会产生剪刀现象!

我感觉还是伸缩的方案妥当些。

网友:

难得大家还在关注老鹰大哥的这张“龙桌”。
我个人倾向采用铰接式结构,因为铰接式结构相比伸缩式结构,不仅能更“彻底”地实现零高度,而且能调节桌面的角度。
针对铰接处的稳定性和安全性以及调整高度时的方便性,设计了如图的结构(用CAXA2005画的)。
各主要零件材料建议:面板用木板或塑料板,连杆用铝合金,销及弹簧用不锈钢。

网友:

再试一次

楼主:

感谢大侠,呵呵,这个图我看不了。没有安装cad软件。

楼主:

tif格式应该没问题的啊,还是要写几句说明:)

网友:

刚才转成CAD格式的可以了,TIF格式和EXB格式均不行。不知PDF格式如何生成?

楼主:

tif格式肯定可以上传的,exb不行。画图格式生成pdf似乎有专门的软件。

网友:

再试

网友:

风追云 你好

给你个抓图软件,直接在CAD中抓图后另存后在上传图片

网友:

感谢我在飞。这个抓图软件很方便,就是无论哪种图片格式,似乎都没有原来的EXB格式清晰。就请大家将就一下看吧。

网友:

局部放大图。另外请老鹰老大别再称在下大侠了,不敢当,呵呵。

网友:


网友:

把桌脚弄成可自由更换不行么?反正你只需要两种高度…

网友:

对于此桌的桌腿我想采用轿车自动升降升降天线的原理制造,但没试验成功。。。。

网友:

我想使用三节长250mm伸缩套组成伸缩桌腿,用小型直流电机带动微型
涡轮减速机驱动钢索进入和推出伸缩桌腿内腔,控制写字桌的高度自由调
节。(类似轿车自动升降天线的原理)电源使用小蓄电池。

网友:

好、支持,继续!

网友:

我62楼的方案还可将伸缩桌腿的导向铜套加装密封圈,将其改伸缩汽缸。
现主要找不到合适的不锈钢管。

网友:

在飞友,给一个表,供您查询。

网友:

风追云的轮盘销孔机构可以防止超人老师的剪刀哦

网友:

可以依据折叠雨伞的的原理设计25cm和75cm两个高度,
0cm的高度前面的大侠们已经清楚的论述了。
材料方面:
1、硬质塑料。轻而且能够承重
2、玻璃钢

网友:

同志们,大家好! 各位的创意都很好,做成工艺品就非常漂亮,不过,我想老鹰只是需要一个简易的桌子而已; 我本答应济南聚会时给几个方案给他,可当时讨论的议题没有放在这个上面,事后有小小遗憾,我现在就描述我的思路给大家: 桌子的前后两边是圆管,700mm左右吧(桌子的宽度),管内隐藏可伸缩桌腿(三节可解决需要的高度),将伸缩桌腿拉出,然后旋转90°即可; 大家看看是否这个道理?

网友:

传个示意图给大家看看。

网友:

超人您好!

稳定性如何呢?尤其是在最高位时。

楼主:

十分感谢各位大侠相助!

我是外行,材料是否如轩轩所说硬质塑料为好?铰链结构可以倾斜,对于使用笔记本或改变坐姿可能有利,但是否会夹手。超人这个结构我很容易理解,但这结构用塑料来做可否办到?我在飞所说的带电桌子,没有电的时候功能是否基本可用呢?

网友:

回老马,老鹰: 其实我觉得,稳定性重要是在伸缩桌腿圆管(或者方管,异形管都可)的配合(和纵深),退一步讲,25cm高度可适当增加几厘米也没有问题; 材料我觉得面板用朔料,框架还是铝合金型材为好(如圆管,方管,异形管或其它型材); 带电桌子,我想没有电的时候功能是不可用的。

楼主:

呵呵,看来以后社区可以成立一个设计部,一个机加工部,或者还有其他部,直接对外承包,然后内部招标:)
等高级空间设立后也许可以考虑。

网友:

还有,老鹰如果需要台面有一定的倾斜角度,建议采用螺杆慢慢调节。

楼主:

倾斜度这个需要应该很少,只有那种很小的桌子,在床上架起笔记本的比较需要。如果功能强,结构复杂,又容易坏,或坏了比较难修。

网友:

来一个局部倾斜吧!

网友:

我在前面的方案将电动改为气动伸缩桌腿,只需增加一个吹气球的脚踏皮老虎。在没有电的时候也可以用的。只要向四个桌腿充气,桌面就会升高,放气桌面下降,如只给相邻的两个桌腿放气,桌面就会向这边倾斜。

楼主:

兄弟,脚踏皮老虎,这个玩意是什么啊?我担心有点复杂,坏了不好办。其实一般家庭用的东西,结实也很重要。

网友:

在红瓤地瓜最初创意的基础上,结合弹簧销盘结构,并做修改。
关于材料的建议:面板除了可用木板或塑料外,也可用厚1.5mm的不锈钢板(四围均需折边两道,处理好直角衔接处并氩弧焊再打磨光。成本高了点)。其余同前建议。

楼主:

感谢风大侠,请问当使用25cm高的桌腿时,那50cm的腿放到哪里了,可以折吗?

网友:

弹簧销盘放大

网友:

回老大:
1、当然可以折叠,否则怎么满足您的三个高度要求呢。而且高度切换起来很方便,只要用手往外拉动弹簧插销2~3mm,再转动连杆至相应位置放手就行了。
2、根据我的图形及尺寸,桌腿往内折叠时确实出现了干涉(怪我粗心,没仔细检查就发帖了,sorry)。解决也不难:将左边的两腿间距改为大于或小于右边两腿的间距,保证折叠50cm腿及完全折叠均不干涉就是了。

楼主:

呵呵,好!感谢兄弟。设计看来差不多了,制造这个东西要花多大功夫呢?

网友:

浅评两位大侠的方案(说错之处,请指正):
我在飞:
1、做张家庭用的桌子,没必要用电动机或气动装置,不是造设备;
2、用气动升降,密封麻烦(在不用汽缸的前提下),安全性和稳定性难以保证。
超人回来:
1、用配合来保证稳定性,不容易实现,因此安全性和稳定性同样难以保证;
2、即使用配合能保证稳定性,但如果桌腿在使用中发生了弯曲和变形怎么办?还好升降吗?

网友(2007-09-25):

回老大:
制造这张桌子的成本不算高。

如果面板用木板或塑料板,需买如下物料:
1、800*500*16板1张;
2、截面约为10mm*30mm的铝合金型材3.1米;
3、安装耳座4只,可用厚10mm与厚1.5mm的不锈钢板拼焊成L形得到;
4、自攻螺钉16只;
5、压缩弹簧(中径φ4,线径φ0.4,节距1,自由长度10~12)8只;
6、φ8~φ10不锈钢转销8只(可用棒材或不锈钢螺钉车出),转销一端的凸台采用插配,装配调试好后氩弧焊;
7、φ5不锈钢插销8只(可用棒材或不锈钢螺钉车出),插销的手拉凸台采用插配,装配调试好后氩弧焊。
此方案除了铝合金型材稍难购之外,其余物料均不难买,加工也很简单。

如果面板用不锈钢板,优点是美观、耐用,而且在相同的承重能力下,可能比木板与塑料板稍轻,缺点是要用到剪板机和折弯机。

当然,我所在的公司刚好具备做这样一张桌子的所有条件。遗憾的是,我们相距太远了,爱莫能助啊。

楼主:

感谢大侠,这也不急,便时考虑制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浅评两位大侠的方案(说错之处,请指正):
我在飞:
1、做张家庭用的桌子,没必要用电动机或气动装置,不是造设备;
2、用气动升降,密封麻烦(在不用汽缸的前提下),安全性和稳定性难以保证。
超人回来:
1、用配合来保证稳定性,不容易实现,因此安全性和稳定性同样难以保证;
2、即使用配合能保证稳定性,但如果桌腿在使用中发生了弯曲和变形怎么办?还好升降吗?

 Q

只是一张休闲用的桌子而已,几十公斤的力量,正如你所说“不是造设备”,最多只是将伸缩部分的包含长度增加3-5厘米增加稳定性,也就是说桌子的可调高度变为28--30(本来老鹰需要一个25高,我就感觉不太合理,腿部想活动活动都不方便),50,75;至于怕“弯曲和变形”,有很多不同规格,形状的铝合金型材可供选择。(现在很多设备的配件都采用铝合金型材了,几乎是当作通用配件选择)。

网友:

估计得控制在10公斤之内,因为是给小孩子使用的。我也赞同使用铝合金,重量轻、强度高。

网友:

我记得在大学时有一种桌子是在床上用的,就一块木板(材料不是木的,是一种合成板),两个脚是倾斜的,可以张开,也可以合上,桌面与脚架连接处就是我们日常中门上的那种,(但是不是防盗门上的,是普通门上的那种)很方便.结构简单,价格也很便宜,用的时候也很方便,      要是想让它再可以升高到75CM的话,再在桌脚的地方接一个再接一个铰链就可以了要弄高时把它升长就可以了.  重量一定不会高于10公斤.

网友:

画了一个小图,

网友:

忘了传附件 (CAXA2007的)

网友:

附件怎么传不上去啊

网友:

这边是不是一定要写字啊

网友:

不能传CAXA2007的附件吗?
我传不上

楼主:

可以的啊,黄连大侠。你需要写几个字注释,完全空着不行。

网友:

要是想升高到75CM,又要要求完全折叠的话,我想桌脚要用三折,不然还不好折叠,桌脚可以设计错位,那样就可以折叠在一起了

网友:

这个结构是可行的,只是装饰性不太强,我想带点工艺(品)性比较好!我估计老鹰应该有此想法。

楼主:

呵呵,工艺性在其次,好用,轻便,耐用最重要。在实用性好的基础上,工艺性肯定尽可能好,不过不必为此增加多少成本。

网友:

这个结构只是实用型的,不用的话就可以折叠收起来,很方便.   我们在大学时就有很多人用,在床上做作业等.睡觉时就收起来放到架子上,不过那个没桌面没这么大,桌脚有这么高,所以它的左右桌脚是错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想升高到75CM,又要要求完全折叠的话,我想桌脚要用三折,不然还不好折叠,桌脚可以设计错位,那样就可以折叠在一起了

 @7 T5 v

折叠的方式会产生剪刀现象,成人使用没问题,小孩就不太安全了(没看见现在老美退回中国的玩具是针对安全性吗);

 G+ Z

不过,可以做成两组桌脚(25和700,需要哪种就打开哪种),好像老鹰说过可以取消500高度那个尺寸,当初我是考虑没有工艺性,所以没有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工艺性在其次,好用,轻便,耐用最重要。在实用性好的基础上,工艺性肯定尽可能好,不过不必为此增加多少成本。

 u

老鹰啊,你是文化人,返璞归真固然好(我估计你的家私不会是很简易的),具备一定的工艺性,桌面做点稍稍前卫的图案,(收起来后)也是一件摆设。

楼主:

呵呵,看来要诞生一个新产业了,家具个性化设计。至少北京找不到一家这样的。

网友:

希望能帮上一点,呵呵

网友:

折叠的方式在采用带链条的插销固定(设备上常用这样的方式来锁定门),很方便的。其实性能不要太多,产品安全、经济又实惠(能够随意座着用,斜靠在床上用就感觉oK了)。

网友:
我觉得这个想法很有市场前景  呵呵

网友(2007-11-07):
今天没时间了,改天我也来画个图,如果单纯要升降的话,我会选择x形腿,桌面下设可锁紧导轨.

网友:
回复 网友D:

0高度把下面的都去了,不就是了吗?即不要腿,或者安装合页向上翻(危险).把腿去掉最好,既轻便又舒服.

网友(2008-01-26):
回复 网友E:

1.四脚做成活动伸缩杆,用塑料螺钉紧固就行,简单易行;
2.桌面中间部位下面用活页铆接,上面接口平齐
3.两边可以装简易把手

这个方案简单易行,成本少,且不容易摔坏.

网友:
哇 真是大开眼界
好多大大的设计法呀
我只想过平台是玻璃的
四个角落用脚柱可拆式

网友(2009-05-06):
怎么看不到啊!

网友:
应该有,我见过,淅江一带有的,桌面是吹塑的,

网友(2009-08-08):
部队 有  我用过  很好 便携    简便  使用 耐火 耐水

网友:
这个正好符合要求:P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 可以说事 桌子变茶几

网友:
用气缸那种??

网友:
发郎椅子那种思路怎样啊?不过那个缸可能重了点。用可折雨伞的思路。是个角安装四个那种装置。0度就把四个角拆了!安装采用可拆的,因为你也不放太重的东西,可以用太阳伞那样的连接方式。那种拆装便易。

网友:
这样的桌子我原来给美国做过,桌面是吹气的,桌脚是直径31和25的管子套起来,可以伸缩。在美国市场上是有专门利的。

网友(2021-09-28):
都是有才的人

网友:
真是大开眼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