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1.375-24-6g表示什么螺纹,直径和螺距是多少?

楼主(2007-08-26):
在自行车和电动车的轴那里出现,为什么要这样表示。各部分是什么含义呀。谢谢。

网友:

英制螺纹 螺纹直径1 3/8"-螺距是每英寸24牙, 螺纹精度是 6g级外螺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