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调试车床摩擦片?---[请教]

楼主(2007-08-27):
谁知道,CL6140型车床摩擦片如何调试?为什么我调的摩擦片正转方向,加一格就紧了,容易闷车,减一格车床转速都慢了,一切屑就停车.是什么原因,谁能帮我解决,谢谢

网友:

呵呵,这个是很简单的,松紧都要由送向紧调整
还有你的是不是新旧搭配的情况吗?
还是全部是新的,还是就的啊
调整前用起子把摩擦片之间的间隙挑大点.然后再调,你那样是很难调好的
呵呵
实在不行就全部换新,再调整

网友:

根据您所说的现象看,是摩擦片变形了,或是有部份摩擦片烧坏了。需要更换,更换时不要一片一片换,而要整副更换。

网友:

请检查
1反车离合是否调教过紧,
2离合铜套是否磨损过渡,
3刹车片是否调教过紧,
4离合片是否磨损过渡,
5离合轴是否轴向串量过大,
6主轴及其他轴轴承是否调教过紧,
7离合操纵机构是否间隙过大。

楼主:


网友:

有一个问题,换件时你有用千分尺测量厚度没有?还有一定要换新的,不要搭配,楼上各位讲的很详尽了.记住.旧的和新的都要测量.便于选购

网友(2007-10-03):
主要原因还是可能是变形的原因吧!一般情况下这样调都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别外就是最好换原厂的配件!

网友(2007-11-12):
谢谢楼主提供的维修资料

网友:
这个问题太简单了,还是多观察吧!

网友:
更换摩擦片应该就会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谁知道,CL6140型车床摩擦片如何调试?为什么我调的摩擦片正转方向,加一格就紧了,容易闷车,减一格车床转速都慢了,一切屑就停车.是什么原因,谁能帮我解决,谢谢

看情况:
1、反车摩擦片可能有问题;
2、操纵杆至元宝销操纵机构间隙过大。

网友:
很简单的,如果单纯的调主轴箱的摩擦片还不行的话,就检查拉杆的定位螺钉

网友(2007-12-28):
检查元宝销是否断裂或者磨损过大;
检查滑动套语元宝小接触处是否磨损过大;
检查空心轴内的拉杆是否断裂或磨损

网友(2008-07-13):
还应注意是否摇杆磨损!压杆时看刹车是否刹住,磨损太大引起与1轴相连的控制刹车正转轴位移。

网友(2009-07-03):
换一副新的

网友(2010-02-12):
更换全新的摩擦片应该就会好了。

网友(2010-07-24):
还是好好检查一下,听你的情况不一定是摩擦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