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里图形的周长怎么直接算出来?---[请教]

楼主(2007-08-27):
冲压产品算吨位的时候,要用到产品周长.CAD中,产品的周长可以直接得出来吗?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可以啊,工具里有个查询可以查周长!!!

楼主:

2楼能所的清楚具体点吗 ?谢谢了

网友:

使用多义线命令转换周长为一条线,查看属性就可以了
PEDIT为多义线编辑命令,具体用法你查看帮助,很简单

网友:

你可以先创建面域 ,然后菜单中选择工具-查询,这样即可找到你所需的 东西。
注意面域创建前必须是闭合的 线段组成。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已经会了.

网友:

那里那么麻烦啊
输入AA是闭合线段的就输入O点图形
不是的话就直接点各个点
然后回车就OK了
在命令行那里就看见了

网友:

输入命令AA,然后输入“选择对象O”,点击想要计算周长的图形就可以 了

网友:

呵呵

网友:

谢谢你们的指教.
大家交流心得,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2008-04-10):
清华天河软件有一个二次开发软件

清华天河软件有一个二次开发软件,不仅可以算周长,面积,质量,惯性矩也可以算

网友:
先region 再li,周长和面积都出来了

网友(2008-05-23):
输入AA点各个点得出的面积好象是叠加,怎样是减

网友:
装个periscope试试,只要是闭合的,点到就显示面积,周长等

网友:
我还想补充有句,都什么样的图形能计算周长啊
不会是所有的图形吧

网友(2008-11-14):
学习了!各位高手!谢了

网友:
又学了一招,

网友(2018-05-30):
工具里面的查询命令不就可以查询周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