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制产品处理,如何既防锈又不影响焊接?---[请教]

楼主(2007-08-27):
我公司出口的铁制产品,以往是先经过酸洗磷化后涂防锈油进行防锈.但最近有客户反映,这种方法影响焊接.请问用哪种方法,即能防锈又不影响焊接?

! h9 ~ |

用亚硝酸纳进行防锈可以吗,有没有什么出口限制?如果先抛丸再涂防锈油的话,哪种防锈油不影响焊接?还有什么好方法?

0 u R

请赐教.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我们也碰到过,我们进行过焊接强度的对比实验,确实焊接强度相差很大,而且易出现缺陷,特别是小气孔。
后来我们在焊接前把防锈油洗掉,烘干,再进行倒焊接角,然后再焊,但是太费工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