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料式机头的设计

楼主(2007-08-27):
大型储料式机头的设计  fficeffice" />

目前用于包装,储存和运输大型容器的吹塑成型方法大都采用环型活塞储料腔式挤出机头。用这种方法,挤出机仍然连续工作但熔体被储存在一个管状的柱塞储料腔中,通过它,塑料被间歇挤出成为管状型胚。为适应塑料有限的热稳定性,储料腔装置最好根据先进先出的原理工作。使料流在心形表面交叠和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可提高溶体分布的均匀性。

储料式机头的流道主要有3种形式:单层心型包络流道、双层心形包络流道和螺旋流道。早期的中空机机头较多采用单层心形包络流道,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对成型制品要求不高。随着客户对容器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因为熔合缝的强度问题,单层心形包络流道就显出弱点,转而出现了双层心形包络流道和螺旋流道设计。如果是单层心形包络流道,挤出的型坯圆周上存在明显的熔合缝区,而双层心形包络流道挤出的型坯被完整的熔料层所覆盖,因此熔合缝区的强度得以提高。储料式中空机双层螺旋流道,内外层分别有两台挤出机供料,并同时储料。由于制品的内层不用着色,以及可选用两种不同档次的原料,在市场上非常有竞争力。

4 |- B7 a- n M

熔体挤入机头后,若在流道内受阻,或在某一部位滞留,塑料会因长期受热而分解、碳化,使型坯表面毛糙,呈现明显的熔接线痕迹,从而增加清洗机头的次数和时间。因此,机头内的所有流道,应设计流线型,流道的表面必须高度光洁,必须消除能存积物料的阻滞部位。

 挤出管胚的尺寸与挤出机口模的几何形状,挤出物黏度,溶体温度及塑料种类有关。挤出机的口模必须根据制品设计,更为精确的方法是用一个程控的液压传动装置通过改变芯棒的位置来改变芯棒与口模的间隙。轴向壁厚控制系统根据储料缸电子尺反馈控制口模开度,纵坐标显示储料缸位置,横坐标显示口模开度。采用轴向壁厚控制系统后,可使芯轴缝隙随着型坯位置变化而变化,产生厚薄均匀的制品。耐冲击力试验表明,壁厚均匀的制品不仅强度有很大提高,同时也节省了原料,缩短了成品冷却时间,降低了次品率。壁厚控制系统要求灵敏度高,能够依据各点壁厚设定,快速、可靠调节口模开度。其次设定曲线时,光滑过度,不能突兀变高或变低,理论与实际型坯曲线重复度高,无明显滞后。再次要根据塑料容器各部位情况与薄弱环节,找出其在型坯长度方向上的位置,合理设定各点厚度,要充分考虑下一工序如吹胀压力、时间等对型坯拉伸、鼓胀的影响等。

通常设计挤出吹塑成型的机头时,应使芯棒与模唇环形间隙沿出口方向汇聚得十分流畅,成流线型。这样在调整挤出壁厚时,才能保证塑料的料流均匀稳定。这种设计原理用于带有内锥形和外锥形的挤出口模的设计。口模是决定型坯尺寸及形状的重要装置,对制品的外观、尺寸等都有影响。口模工作表面光洁度虽对熔体破裂无重要影响,但一般要求内表面光洁度应达到10,且尺寸必须按设计要求加工。要定期清理口模上的粘焦料,口模上也不可有深划痕或瘤出物,否则挤出的型坯上会出现竖纹等缺陷。型坯挤出时,熔体弹性变形受到粘性阻滞,出口模后才能恢复,应设法降低引起不稳定流动的临界剪切速率。口模设计时,应考虑选择口模合适的长径此、入口角与流线型机构等因素,防止聚合物滞留,降低不稳定流动。  刀锋于2007827

网友(2008-08-13):
我对大型储料式机头的设计很感兴趣,听说可用Flow2000设计储料式机头,
楼主能否介绍如何用Flow2000设计储料式机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