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焊镀层钢板(1+1),如何避免破坏镀层?

楼主(2007-08-27):
脚踏式点焊机焊接镀锌工艺品,厚度1+1的冷板,如何能避免镀层被破坏呢?

还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楼主好!

    个人意见,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电极的选择,要选好一点的电极;
2、电极接触面的角度;
3,电流及压力大小的选择。

楼主:

谢谢!我会试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