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Cr 和 42CrMo 这两种材料能否进行氮化处理?---请教

楼主(2007-08-27):
请问热处理专家, 40Cr 和 42CrMo 这两种材料能否进行氮化处理?若能,它们的硬度可否达到HV45-55,耐热可否达到500-600度?先谢了

网友:

40cr我认为可以氮化,但是在500度高温下可以使用多久没做过实验

我们原来的产品用于塑料挤出器内部,要求耐磨,高硬度,

至于下一种材料我没有做过,不知道

楼主:

回2楼:我现在做的也是注塑口模,可能也就是你所说的塑料挤出器.经氮化后抛光处理,内表面会有一层很硬的光亮层.我想再请问一下,用 40Cr 加工的话,是用圆料还是用锻件,加工过程中是否还需要进行其它热处理(如调质)?

网友:

应该可以吧,下午刚拿了一批42CrMo去氮化,热处理的人没说不行

网友:

42CrMoAl是标准的磨具钢,硬度、耐热均没问题

楼主:

回5楼:38CrMoAl 是标准的注塑模材料,由于该材料市场价较高,而且在我们这里(贵州)很不好买,所以

想尝试用40Cr来代替,又当心机械性能达不到要求,拿不定主义.请你帮参谋一下.

楼主:

回4楼:40Cr 你们氮化过吗?硬度和耐热性如何?谢谢指点.

网友:

42CrMo经过调质处理后气体软氮化后硬度可以达到HV10450以上.

网友:

锻件,先调质,加工,在淡化

网友:

我也正想做40Cr氮化的试验,还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

随着氮化工艺的发展,凡是含有Cr,Mo,Ti,Al,V元素的低、中碳合金结构钢,工具钢,不锈钢等都可以进行氮化处理。

网友(2007-10-07):
当然可以,但氮化层很薄,一般在0.5mm以下,你如果只提高的话,可以采用高频或中频淬火处理,再磨削,效果也不错啊,硬度40Cr能达到HRC52-56,42CrMO则能达到HRC56-62,肯定比渗氮成本还低。

网友:
40Cr就是氮化钢,一定没有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百合,我刚刚看到,不好意思,希望还可以用上。
40Cr这个材料不论圆钢还是锻件都要调质后再氮化,我们是用气体氮化。
就耐磨性而言(指耐用度)比38的差了1.5倍。我们曾经在相同条件下(不是绝对的条件)
做了实验(实际工作)同样的原料,温度,工作时间,出多少料,观察多久料杆出现磨损
(可接受的轻微磨损不算),到基本不能工作为止,具体时间不记得了,但是我记得是上面的数字。
锻件就耐用度而言稍高于优质40cr,我们着重用在机头部位,也就是出料口。
38高材料的当然好了。成本也好高,可是没人要。郁闷不?都想价低货好,心里问题。买的不如卖的精。

网友(点评):
大侠是做什么什么类型的塑料的,PVC的吗

网友:
中碳合金结构钢可以软氮化处理
工艺是锻造\粗加工\调质\精加工\软氮化
表面硬度可达到HV450以上,但硬化层较浅不到0.1mm

网友:
氮化后不能在500-600C的温度下使用.

网友(2008-07-12):
可以的兄弟

网友:
氮化钢通常含有Al,Mo,Cr等合金元素,一般是含铝元素的低合金钢(标准渗氮钢)和含铬元素的中碳低合金钢.
氮化工件工艺路线:锻造-退火-粗加工-调质-精加工-除应力-粗磨-氮化-精磨或研
磨。
由于氮化层薄,并且较脆,因此要求有较高强度的心部组织,所以要先进行调质热处理,获
得回火索氏体,提高心部机械性能和氮化层质量。

软氮化是活性氮化,现在比较常用的是气体氮化.

网友(2013-01-26):
我有一大批42CrMo的 零件 要加工。。。
谁可以的啊?请加我QQ:822707884

网友:
两种材料都可以进行渗氮处理。都能达到450HV以上。渗氮温度才500多一点,耐热温度达不到你要求的500-600℃.

网友:
40Cr和40CrMo两种应该都能达到你所说的温度和硬度的指标

网友(2013-11-13):
两种材料都可以氮化的,

网友:
环境温度不能高于回火温度
锻件耐磨性好
调质前和渗氮淬火前表面粗糙度小,有利提高耐磨度

网友:
能,这两种经常用在齿轮材料上,可以齿面氮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