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项阀泄漏该如何处理?---[求助]

楼主(2007-08-27):
      因为一单项阀泄漏,蓄能器压力下降快,油泵频繁泵油,拆开检查发现里面的密封垫圈完好。

请问各位大侠单项阀该如何处理?

网友:

请楼主将问题讲详细些,或贴图说明。

是否除单项阀,蓄能器还有其他油路单元?检查过它们的原因吗?

单项阀一般是锥面或球面密封,你检查的是哪个密封垫圈?

网友:

还是附上液压系统原理图,大家来分析分析。

网友:

单向一般很少发生泄漏的现象,如发生泄漏现象,一般是阀座磨损后发生阀芯与阀座间封密不良造成泄漏,单向常见的有球面和锥面二种,相比而言,锥面的密封可靠性要比球面的好。楼主查一下。

网友:

单向阀一般很少发生泄漏的现象,如发生泄漏现象,一般是阀座磨损后发生阀芯与阀座间封密不良造成泄漏,单向常见的有球面和锥面二种,相比而言,锥面的密封可靠性要比球面的好。楼主查一下。

网友:

单项阀一般为线密封,通常不会上述情况,怀疑是蓄能器漏气所致

网友:

单向阀很少出毛病,但是最好还是换一个确认一下。究竟是不是单向阀的 问题。

网友:

换掉不就可以了

网友(2007-10-07):
蓄能器不好使,该充气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