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电风扇的电机轴和风扇轮毂是怎么连接的?--[请教]

楼主(2007-08-27):
普通电风扇的电机轴和风扇轮毂是怎么连接的?

网友(2007-09-28):
就是电机轴上有一个弹性销阿。叶轮上面有个径向的小槽。
清洗扇叶的话可以看到的

楼主:
我那天也清洗电风扇了, 普通电风扇的电机轴和风扇轮毂依靠风机轴的径向槽和弹性销进行径向固定,轴向固定是依靠轴端的螺纹紧固盘进行轴向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