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轧中宽带钢卷取易出塔形---[请教]

楼主(2007-08-28):
在生产过程中,卷取卸卷时偶尔出现塔形,造成出塔形的原因有哪些?还有出现抽芯的情况.

网友:

卷取过程中出现塔形一般是板形问题,纠正了板形问题,一般就好了

出现卸卷抽芯一般是最初的卷取张力控制问题,要调整最初4圈的张力控制,再有一种情况较少见,就是芯轴涨缩问题,涨缩行程不够,要检查斜楔、棱锥、及油缸的情况。

塔形是热带中最常见的问题

网友:

塔形卷取导板控制不好,应由短行程加拍打功能,咬钢前位置控制,后转压力控制

网友(2008-08-18):
楼上说的不错!我这也跟着学习!

网友(2009-02-17):
除了上面几位说的以外,还可以从设备的基础工作入手。比如设备的初始化。包含侧导板、夹送辊、助卷辊。还有就是操作工的参数设置,功能投入等。

网友:
回复 楼主:

引起塔形的另外的原因还有下夹送辊重磨后没有调平,或者标定有问题,标定压力设定的不合适,或者是侧导板已经磨损等机械原因都可能引起塔形。

网友:
跟着学习学习,我认为板型不好应该占大部分,剩下一部分是侧导板问题和夹送辊平行度和助卷辊与卷筒间隙问题了

网友(2010-06-25):
跟着学习学习,我认为板型不好应该占大部分

网友:
以上都是高手,感覺分析的很透徹,個人再發表一點小的看法就是關於抽心的問題,可能還要檢查一下出料台車的水平及高度校正和壓力的問題,以免內圈摩擦力過大,我的公司曾出現過此問題

网友(2012-11-15):
我感觉与夹送辊调平有关

网友(2013-08-27):
塔形与卷取机芯轴有关系,并且与夹紧装置、张力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