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过自定心四爪卡盘吗?

楼主(2007-08-28):
我主要用反爪夹铸铁件,不知道效果怎么样?哪个牌子好一点?

网友:

呼和浩特产,好用

网友:

台湾的好用,不过价格高些

网友:

都不好

网友(2007-11-29):
用过的发个图片吧!
我知道推广一个新的产品好难的,大家努力吧!

网友(2008-04-13):
哇~!

里面果真藏龙卧虎~
连爪子都要分一下~!
我想问一下
随便用的爪子和其他的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在三坐标测量中孔的圆度是测量4个位置比三个位置的精度要高的,同理可得,四爪的定位精度比三爪的好,但四爪的价格较高,推广难呀!

网友:
用过自定心四爪卡盘
夹方钢

网友(2012-11-16):
有个迷惑请教一下,

任何正方体,两对边长都有误差的,我担心只要对边差达到0.03这样的小数字,卡盘一对边夹住,一对边腾空,客观上是二爪加紧的,另二爪只是挎住中心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