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电风扇在使用时,为什么进出口静压几乎为零---[请教]

楼主(2007-08-28):
普通电风扇在使用时,进出口静压几乎为零?这是为什么?

网友:

普通电风扇风压很小,又没有涵道,当然是近乎为零,你用精密的压力计测一下,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电风扇风压很小,又没有涵道,当然是近乎为零,你用精密的压力计测一下,就有了。

普通电风扇风压比较小,"没有涵道"是什么意思,涵道对静压有什么影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