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AUTOCAD MECH2006的一些问题---[请教]

楼主(2007-08-28):
我在用Auto Mech 2006作图,制图比例与字体大小总是控制不好.还与比例与标题栏也是搞得好乱.

哪位高手能指点.

网友:

不清楚你说的意思,绘图时按1:1,然后插入块,将图框按比例进行放大OR缩小

网友:

一般图纸比例在1:1是,字体应选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