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收尘器电流上不来会是什么原因?---[请教]

楼主(2007-08-28):
电收尘器电压可到5万伏,可电流只有30mA,可能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2008-09-07):
主要可以怀疑的是电极丝放电性能差。
比如积灰,将会造成电晕,无法放电致使电流降低。
另外极间间隙、振打效率等也会有影响

网友(2009-09-30):
电除尘器二次电流低的主要原因可能是灰尘料位超标,造成阴阳极板接地,如长时间在这样状态下运行可能造成设备损坏。处理方法:立即清灰。

网友(2009-11-12):
学习学习呢,到底什么原因呢?

网友(2011-07-17):
可能是1、保温箱温度偏低;2、阴极线因振打装置清灰不力而造成阴极线肥大不能释放电荷,表象为二次电流低;3、停产检修是清理放电极线未清理干净,造成积灰包裹,投产后时间不长而造成放电极积灰。

网友(2011-09-13):
极板 、极线积灰!!!!!!!!

网友(2013-04-01):
积灰,另外烟气性质也有关系。

网友:
电晕闭塞

网友:
需要把电晕线与收尘板清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