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刚加工好难

楼主(2007-08-28):
大家,谁能教教我,车不锈刚产品时,放牙时,牙刀为什么会坏的很快,我用的是G8的刀,有没有更好的刀具可用

楼主:

大家,谁能教教我,车不锈刚产品时,放牙时,牙刀为什么会坏的很快,我用的是G8的刀,有没有更好的刀具可用

网友:

对于普通不锈钢螺纹加工,由于加工余量小,可直接采用硬质合金刀具加工,对于加工余量大的零件可采用进口刀具US735及VP15TF (三菱不锈钢专用刀具),不防试试。

网友:

你选的是 YG8的 ?
可以考虑用机夹刀具,用依斯卡的 IC908 系列的 压制螺纹刀片。

网友:

不锈钢用W1刀,或者用高速钢加切削液,就是慢点,车出的表面很好。进口刀当然好,但太贵。

网友:

用普通的硬质合金刀就可以吧
我们厂同是这么用的

网友:

yg8的刀就可以,只不过你说的放牙是什么意思呀.要是指车螺纹,我建议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首选YG8.你说的坏刀频率大,是不是你的车螺纹的刀切削槽大了 ,由于不锈钢粘度大,把刀尖粘下来了.

网友:

放牙时,牙刀为什么会坏的很快
请说明你详细的问题
机床
工件形状\硬度
刀的使用遇到什么情况,出现什么情况
不锈钢的分析不仅仅在刀(45%)上的

网友:

硬度高用硬质合金。

网友:

YG6刀头应该好点

网友(2007-10-11):
不应该选用YG8 的刀,选用YW 加工不锈钢。
加冷却液

网友:
应该多分析几个方面
加工内螺纹底孔的大小
材质是属于不锈钢哪一款的材料
刀具刃磨的角度和刀具材质的选择

网友:
对于首选国产刀具来说,YG8刀主要用于铸铁件的车削,不锈钢一般用W系列,在不锈钢的应用上,选用YG8,主要是对付不锈钢粘性的 ,YG8抗冲击,不易磨损,如果你资金充足,还是买点进口好刀具吧.

网友:
楼上的社友提了不少的建议,除了注意刀具材料的选择之外,还必须注意选择刀具的刃磨角度,特别是不锈钢材料,切削用量(切削速度,进刀深度)的选择!
有些东西是靠自己在工作中摸索出来的,我曾经在八十年代就用过T15的硬质刀片材料(当时刀片材料还没有现在这么丰富),车过螺距T60X10mm(长度1600mm)的不锈钢梯牙,主轴转速320转,这在当时别人都认为不可能的事情,主要还是你的刀具刃磨角度,当然也有机床刚性的问题。

网友:
YG8里面还分几中呢
请你和刀具企业咨询
我知道是YG83N专业对付不锈钢的 ,效果也不错
但是现在的刀具还没有完全标准
你和当地刀具销售和制造企业咨询

网友:
用YW2A的硬质合金车刀,加钽的,红硬性很好,如加冷却液就更好了,而且也是通用产品了。

网友:
我公司一般是用YW系列刀具切削不锈钢的

网友(2007-12-01):
我是温州地区的,我们做不锈钢阀门同管件都是采用YW系的刀头。

网友(2012-05-27):
不锈钢车削要发热,粘,从字面上看,yg8,没提到红硬性,yw1,说红硬性较好,yt726,说红硬性好,
反正不要几块钱,建议yw1,yt726都试试,
如果不行,只能用进口不锈钢专用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