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风门是否可以用步进电机来控制旋转的角度?--求助

楼主(2007-08-28):
<>   本人在研究风机性能实验台的流量调节装置,圆风门是比较常见的一种工况调节装置,圆风门是否可以用步进电机来控制旋转的角度?圆风门的图见附件

网友(2008-01-26):
可以用电动执行机构。

网友(2008-06-18):
如果要求精度的话,你最好还是用步进电机吧!做个程序标定一下。不过精度不会太高!

网友:
步进电机个人觉得不是很稳定,可以用同步电机加光电信号配合啊

网友:
这个变截面的方程复杂了些吧!还是换一种门吧!如闸板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