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市场上是否也遵循“一分钱一分货”的理论?

楼主(2007-08-28):
机床市场上是否也遵循“一分钱一分货”的理论?

不同厂家的同一规格机床,如果价格相差10%之内倒也不好说,如果相差10%以上甚至更高的话,是否能说明一些问题呢?

谢谢!

网友:

楼主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可否把你知道的具体情况详细说说呢。事实胜于雄辩。期待。

网友:

自己是做机床的 对于这个有点感触
就拿国内国外的对比来说
普通设备大家加工能力差不多,精度也差不多,国外价格大概是国内一倍以上
国外的优点是外形好看,做工较细致,可靠性较好 缺点是维修成本高 服务周期长 万一出了问题非常麻烦 国内优缺点刚好相反 如何选择 要看具体情况了

网友:

我身边有个例子。十年前我两邻居买彩电,咨询国外和国内的那个好,朋友就给的3楼的意见。于是分别选了长虹和东芝。东芝用到送人也没烂,长虹从两年以后就毛病不断。感叹啊

楼主:

其实我是想知道答案而已。如果要我说的话,基本上大家都很熟悉的几大品牌就是很好的例子了,例如沈阳、云南、大连、宝鸡等品牌很容易可以看出价格差异,但基本上是相差不大的,属于品牌效应了,而对于那些不是很知名的品牌就不知道了,估计也是要用过之后比较过之后才能知道了。

我觉得铣床市场这一点比较突出,似乎铣床市场上的中低端品牌最多。例如万能摇臂铣床,它的中低端品牌远远多于车床的品牌(当然我只能以我所在城市来进行对比了,另外,我也是刚入门很多都不懂,有不对的地方还请各位多多指教!)。我在某店看见有个品牌自称是主要部件是台湾那边制造的,价格在4W多元;而在另外一店,有2款,一款是说台湾制造,内地组装的,价格不到3W;而另外一款则也是主要部件是台湾制造,价格却只是2W多。我就拿这个主要部件是台湾制造的这台来说,价格相差竟然接近2W,实在悬殊太大。
价格高出一大截,不知性能是否也高出一大截?

正是因为遇到这些事情,才让我想到这一点。

网友:

  南海这边的铣床真正原装松顺已经买不到了,原因是关税太高.所以改在内地组装,最好的就是部件全台湾过来内地组装!拿3号铣床来讲<不算加长的>光机要27000左右配电子尺,自动走刀,水泵在30000左右!矩形轨和燕尾轨相差1000左右  贵的是蒙人的!便宜的只有机头是台湾的,床身铸件多为东莞的  平洲国际机械城周围就有很多做机床的,车,铣,CNC,这都是小问题,问题是他们贴牌!一般人根本分辨不出真假 想买床子去里面旧机掏掏,还是有还货的

楼主:

按你这么说35000~40000的价格比较接近了?

网友:

细节零件做得不好,售后服务不好。
兰州机床:新机床有小零件损坏,导轨拉伤一米长,当然找栈家了,结果一个月后也没能来,理由:一个省只有一个售后人员,还兼销售。
沈阳机床:很牛,我在邻市买的机床,上半年来得很快,下半年售后辖区分了,一个市一个部门。结果找谁谁不来。

楼主:

说着说着还是回到售后方面了。

如果买本地出产的机床售后会不会好一些呢?

例如我在广州这边,买广州机床厂的车床,不知售后会不会好一些呢?
广州机床厂的东西据说也还不错,价格与云南机床差不多。不知他们的品质和服务比起来那个更好一些?

网友:

根据我几年来买机床的经历,我觉得与广州数控合作得最好。大伙不要以为我要为它做广告,事情确实如此,也不是因为它卖的都是很好的机器,绝对没有问题,我也曾经在它那买了一台很糟糕的机器,但是他们的服务好,后来整机给换了。我推崇他们,主要是服务。

我还有一点要提请大家注意:

不错,广州机床厂是大型国企,可现在到底变成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原厂址已变成大型楼盘了。但是在番禺等地就冒出许多打着广州机床厂的机器,也有些说是广州机床厂的个人出来搞机器,正所谓龙蛇混集,不知那一个是真神,所以买机器最好找大型的经销商,宁愿价格稍微贵一点,不要随便听信一些小店的胡诌,我们多年前曾经跟一个自称是广州机床厂出来的人买,价钱可以越讲越低,搞到不知何价为底,但是送来的机器我一看,床子是翻新的,还翻得挺有水平,蠓过了我们的采购员,但蠓不过我,马上向他提出,他倒有道理:你们给的价,只能给这样的机。荤倒!

$ j u, D f6 b g5 A" _1 [

网友:

老马您好!
我觉得只要哪个厂商做得好,我们应该大力表扬,把好的厂商推荐给大家,揭露差的厂商的不好的做法。这对民族工业发展是有利的。只要我们说的是事实,分析得有道理,就没问题。以老马在社区的信誉,您尽可以说出全部真相和您的看法。

另,职业感悟栏目有人请您做点教育工作。

网友:

谢谢童话仙子!

网友:

呵呵,老马就把买床子的经验说说吧~~~~
这样大家买的时候多少还是有点参考的
至于褒贬优良中差,难免有广告之嫌
哈哈,愚见~~~

楼主:

大家说得很精彩,学到不少东西,谢谢!

网友(2007-12-17):
机床市场上是遵循“一分钱一分货”的理论的。

网友:
机床市场上是遵循“一分钱一分货”的理论的

要好机床当然要出高价钱,不过要小心一点不要让人服油了,我对一些厂商有一定的了解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对使用经验不多、结构不太了解的机床可以这么认为,并且也仅仅是在招标时才比较正确!随便问价有些经销商就有可能狮子大开口,特别是一些中小厂的货。

我们是经常通过竞标来降低采购价格的,首先定好配置后再谈价,有时有的厂家降幅可能出乎我们的预料!

定好参数、精度及主要配件型号的基础上,不同厂家的特长、机床精度是有区别的,这只能根据使用经验来参考判断!

最关键还是看你是不是真正懂得此类机床,如果不懂的话请“专家”来给你把好技术关,你只去谈商务!

网友:

机床市场上也是遵循“一分钱一分货”理论的,一台机床的好坏,可从三方面看,一是精度高低、二是机床的刚性,三是机床精度的保持时间。要使机床在这三方面有上乘表现制造商要下好多功夫。零部件(包括轴承、导轨副、丝杆、等外购件)加工精度要高,电气、润滑、气动元件等配套部件质量要要好,满足这些条件制造商就需增加好多成本,最能体现机床制造水平的是机床的精度保持性,这也是制造商需长期积累经验才能达到的,也是最值钱的地方。即是大家所说的品牌。有的机床用1-2年精度就不行了,有的机床用了7-8年精度稳定性还是很好。两者的价格当然不会一样。

网友:
基本上是这样的,我们公司一台日本鬼子的数显镗床,88年左右买的,报废年限是10年,但是一直用到现在,基本上没怎么保养过,有次主轴箱液压原件坏了,拆开看了看,但是小日本做的东西根本就不能修理,只要拆了,就基本上报废了,后来还是想办法换了,但是此机床用到现在还是精度各个方面绝对OK ,比从沈阳买的新的机床都好,小日本的当然价钱也不会便宜。
公司同时买了两台龙门铣床,一台德国的,一台桂林机床公司的,都是SIEMENS840D的系统,从装机床时候就看出来了,中国人和德国人做事情的区别,德国鬼子在整理机床电缆的时候真的是做到了横平竖直,一条线一条线都是整理的清清楚楚的,并且有专门的固定电缆的扣子,桂林的就不同了,一堆电缆混乱一塞,往电线防护罩下一塞完事 价格吗,桂林的300多万,德国鬼子的1.2亿,当然德国的大多了些,行程40M左右,原车间放不下,新建了个车间,机床系统带有远程诊断,系统等出了问题,插个电话线上去就行了,鬼子在德国就可以处理了

网友:
对与不熟悉的机床最笨的办法就是看重量.同样的机床,重量差将近一倍,你说机床强度好不好,精度能保证吗?

网友:
哎呀。就目前国内厂家来讲,常规机床(中小型),现在是买家市场,一个消息发布出去,一堆销售商可劲的降价,放心好了。

网友(2010-02-06):
什么机床啊 1.2亿啊 19# 炼狱

网友(2010-05-25):
根据我几年来买机床的经历,我觉得与广州数控合作得最好。大伙不要以为我要为它做广告,事情确实如此,也不 ...
引用 网友A:

老大,貌似广州数控和广州机床厂不是一回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楼上:您说得对!他们不是一家的。现在都不知上哪儿找广州机床厂啦,自从他们搬厂以后,到处都说自己是正宗的“广州机床”。

网友:
回复  yestwp
回楼上:您说得对!他们不是一家的。现在都不知上哪儿找广州机床厂啦,自从他们搬厂以后,到 ...
引用 网友A:

我所知道的广州数控是 GSK.COM.CN 才是正宗的。他们应该是不产机床的,只是生产广州数控操作系统。但是也会有卖机床,都是采用贴牌方式。也就是用别人的机器自己的系统这样来卖,在虎门会展附近有一个展厅的。我这里就有一台gsk卖的宝鸡机床,应该差不多4年了吧。精度马虎,不过稳定性还行。广数给我的最大感觉就是系统反应慢,并不是说车削的时候慢,而是指令跳转和执行的时候那个间隙明显比三菱和法那科要长。
就是售后那一块,因为他们只是做机床系统的,不是自己的机器,所以对维修方面遇到疑难杂症就解决不了。
像我的床子车斜面的时候纹路总是不爽,不均匀。F0.05也一样。广数的电工,钳工都来弄过,没辙。
只能将就着这样用了。

网友:
我只是知道我用86年日本出的马扎克(二手)现在还好使呢,奶奶的,比我岁数都大!

网友:
楼主的话就是废话,俗话说"只有买错没有卖错"

网友:
还是没搞懂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
市面上现在很多 万能摇臂铣 都不知道买哪家了的。个个都标称台湾的铣头

网友:
机床,尤其是标准化的机床,其实相差不了多少,主要看你加工什么活,维护保养工作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