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快换接头及管接头

楼主(2007-08-28):
试制的一台设备,需要快换接头及一些管接头

哪位仁兄指点哪家国内生产产品较好,  我们采用的是公制螺纹.

急盼!!

网友:

如系统压力较高,最好采用进口产品.特别是液压用快换接头,国产的容易产生泄露.气动的国产的还行.只要是正规厂家生产的都差不多.

网友:

气动的用亚德克,smc.

网友:

我用的是意大利意图奇的,好用不贵,

网友(2007-11-06):
我们用的是汉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