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安装的地基是否要达到说明书要求的那样?

楼主(2007-08-28):
查看了一些资料,一般都要求地基厚度都要求300mm以上。而一般地板显然不符合要求,但是很多加工厂,特别是那些小作坊式的加工厂,就是直接把机床安装在地板上,不知这样会有什么后果?

谢谢!

网友:

精度下降,寿命缩短

网友:

机床的安装有讲究,尤其是大的机床,对基础的要求很高。

你说的300毫米已经是非常薄了。

一般新设备,有安装说明书,关于基础的沉降要求很严,必须达到一定的埋深才行,

小作坊是无所谓的,怎么装都行,因为不讲究精度,能转就行,

网友:

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也行.
我这里安装时,用两大块20厚钢板垫在地面上,用膨胀螺栓(M12)上紧,然后在此基础上调整机床水平,把调整垫铁安在钢板上.

网友:

我们的机床还要周围挖上1.5米深的隔振沟....

楼主:

我想:
如果是主要加工一些比较软的有色金属的话,强度都不大,即使精度要求高的话应该关系也不大吧?

不知对不对?

网友:

看机床的大小而定,我们要求用户有的达800深!

网友:

听说一些较大型的设备,桩要打几十米深,还要布上密密麻麻的钢筋再浇混凝土。

哪位大家能系统介绍一下就好了!

网友:

大家好好看看老归隐的话再发表

机床安装说明应尽可能遵守之.防震沟,厚度等等均于相应的机床对应.

网友:

老归隐讲的对。

楼主:

在外面租的铺位地板的水泥都铺得很薄,铺了地转,而且还不能随便破坏,如果破坏了以后还要还原,真是麻烦。
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可以做到一举两得呢?

我加工的多数是铝。车和铣,以后会有数控车和加工中心。

估计打螺丝都没什么用,因为水泥下面就已经是松软的沙石了。难道要原地加高?还是用水泥把机床基座围起来呢?

谢谢!

网友:

不论你加工什么,记住都要打地基,泥土?挖坑灌水泥埋桩。买得起加工中心请不起一个钳工?稍微搞过维修的都懂,

网友:

严格来说重要的机台要与附近的震源隔绝,亦即本机的基础原则上是独立的,浮在回填砂上(请看附图。)

网友:

一般来说机床厂家均有说明书的。看说明书就行了。

楼主:

主要是在租房子(厂房),屋主不允许那样破坏地板,最多允许打几个地脚螺丝,而地面的水泥铺设厚度也只有10cm左右。
唉,现在做机加工的房子不好找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 K9 v7 } Y3 ~ 严格来说重要的机台要与附近的震源隔绝,亦即本机的基础原则上是独立的,浮在回填砂上(请看附图。)

谢谢"憨老马"的详细说明,要做这么大的动作就要看屋主是否同一了。

网友:

这也是细节之处啊,我就看到很多工厂的基础很简单。

网友:

我们新进一条柔性生产线,其地基要求400,整体地基,但我们地板混凝土厚度只有300。老板一急,全部改整体地基,线体总价1亿,一旦精度丧失,不合适啊1

楼主:

我想,如果我愿意租他们10年的房子,可能会允许我改造地板的,但是我只能一年一年的租,换成我的话,也不愿意别人搞坏地板了。
唉!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网友(2007-10-05):
机床地基对机床精度的影响

机床地基做得不好的话,使用时间一长,地基肯定会发生沉降变形,从而导致机床变形并引起机床导轨变形,如果及时调整的话,问题还不算严重,如果变形时间长导致机床发生永久塑性变形的话就调整不过来了。还有更严重的,机床导轨变形后,机床继续运行时间一长,导轨磨损量就不均匀,这时候要想在恢复原来精度只有重磨导轨了

网友:
我现在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一般机床说明书上都有说明地基要达到什么要求,如果周围有震源的话,对地基的要求会更高,精度高的机床也要求很高。对于地基要求不高的可以采取运用垫铁和较好的混泥土如Motar牌。或者就是加高地基。最好是资询机床厂家。

楼主:
现在在工厂附近有很多建筑工地正在打桩,坐在凳子上都能感觉地板在震动,这种情况下会对车床的精密加工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网友B:
如果你所加工的零件不会引起偏心振动,切削力也不太大,加工精度要求也不是很高的话。我觉得这样安装机床也可以:用大号的机床减震垫铁,每个月给机床找一次水平,要在0.02/1000 mm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所加工的零件不会引起偏心振动,切削力也不太大,加工精度要求也不是很高的话。我觉得这样安装机床也可以:用大号的机床减震垫铁,每个月给机床找一次水平,要在0.02/1000 mm以内。

谢谢!
为什么减震垫铁用大一号的可以起到稳定作用呢?

网友(点评):
有种里面有液压油的减震垫铁,可能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
地基一定是要打的,要不然不光影响设备的加工精度,更对设备的使用性能受到影响.

网友(2009-02-27):
一般应该要求200深的碎石头,再加500深的混凝土,如有特殊要求,还应挖防震沟。

网友(2013-02-16):
如果你想做好你的企业,用好你的机床,保证加工出合格的零件,那就按机床厂家的要求做好机床地基。

网友:
按你说的实际情况,铺些软木、苯板、粗砂等阻尼大的材料,压实,再在上面安装机床,会好些,主要是隔离周围的振源,衰减振动。除了车间周围机器振动的影响,地震也是个影响因素,小地震还是非常多的,不一定有破坏性,但对精度会有影响。
机床厂家说明书给的打地基的方法只是一个参考,正规的地基图应该由土建设计院按照机床厂家的布局要求和机床重量分布,结合当地的土质,进行二次设计,打多少钢筋,挖多深,用多大牌号的水泥,都需要计算确定。大型机床打地基的费用甚至跟机床的价格差不多。

网友:
精度要求高的设备都得留大坑打基础

网友(2014-08-28):
大机床必须打地基啊,不然飞端面的时候机床振动那么明显,精度还怎么可以保证!
小的倒无所谓,比如雕铣机,小加工中心!

网友:
我也想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