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接触式转速表的工作原理---[请教]

楼主(2007-08-28):
非接触式转速表的工作原理是光电式还是磁电式的?

请教,谢谢。

网友(2008-07-11):
回复 楼主:

光电的比较多吧,也就是编码器所组成的带刷新的计数器

网友(2008-09-20):
光电

在旋转部位贴一个反射亮条,用转速表对着这个旋转部位

网友(2010-02-03):
我正在搞磁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