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的锥度---请教

楼主(2007-08-28):
最近看了些工具介绍,什么B16,B18,BT30/BT40,MK,SK,7:24,都晕了。

有些是国际的,有些是日本的,这些是怎么来得呀?什么意思

网友:

兄弟,得罪了。俺不知道

网友(2007-10-15):
BT30/BT40,MK,SK,7:24
BT30/BT40 BT: 日本的刀柄形式,锥度为7;24,SK  DIN69871 标准制的刀柄,锥度为7;24
另外有锥度1;10 的刀柄,即HSK刀柄,加紧力大,挑动小,

网友:
HSK是先进的高速加工用锥柄,回转精度特别高,需要热装

网友A(2007-12-14):
4楼说的热装,是不正确的,hsk分了a b c d e f 型共6种,都是双面约束的,锥度比:1/10,
LZ说的B16和B18现在都不用了,它们容易自锁,
BT30,BT40等是日本的工具标准,MAS 403BT标准,
SK 是欧州的标准,主要是德国的,DIN69871标准,
CAT是美国的标准,
ISO是国际标准,
这些标准的刀柄中,有的是可能相互使用的.

网友(2019-08-30):
引用 网友A:
4楼说的热装,是不正确的,hsk分了a b c d e f 型共6种,都是双面约束的,锥度比:1/10,
LZ说的B16和B18现在都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