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12钢试样一批,加热,水中淬火,得到什么组织?---[请教]

楼主(2007-08-29):
T12钢试样一批,分别加热至780℃、700℃、950℃,600℃,然后在水中淬火后各得到什么组织?
 f" S

请教,谢谢。

网友:

马氏体,渗碳体,残留奥氏体,这东西好久没碰了,搞不清了,600度的时候应该不算淬火吧,可能还是原始组织

网友:

T12含碳量大约1.2%,属于过共析钢,Ac1为730摄氏度,Acm为820摄氏度,正常淬火温度为760-780摄氏度。

600和700摄氏度加热淬火就相当于回火快冷而已,组织不会改变,还是珠光体+铁素体,只是性能可能会有改善。

780摄氏度下加热淬火可以得到正常状态马氏体,硬度64-66

950摄氏度加热淬火属于过热状态,将得到粗大的马氏体组织。

网友(2007-10-31):
600回火应该是球状回火索氏体,类似球化退火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