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实现四根液压缸同步,要求精度大于98%---[求助]

楼主(2007-08-29):
怎么样实现四根液压缸同步,要求精度大于98%。

网友:

可以考虑同步马达或比例阀同步,当然如果有条件最好用机械同步,精度100%

网友:

同意

网友:

机械同步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也可以采用比例或伺服控制,精度没问题

网友:

用电液伺服控制系统,精度大于98%没问题,只是造价很高。

网友:

所谓机械同步:利用机械机构(或者结构)将四只液压缸刚性联接,消除液阻不同带来的四缸不同步问题,注意:如果四缸负载相差很大容易出现卡死现象。例如:采用齿轮齿条。

网友:

四只液压缸刚性联接应该难度较大吧.

网友:

关于“四只液压缸刚性联接”问题,那要看应用场合了,负载较小的情况下还是有应用的,比如:利用齿轮齿条、直线导轨、直线轴承等等将它们连起来的是有应用的。

网友:

精度要求高可用机械式,如扛杆式,相互交叉

网友(2007-11-16):
如果不记成本的话可以加位置反馈,精度相当高.比如用在铁轨的顶升更换中.

网友:
部分折弯机用的是扭杆式的同步机构,属于反馈式的,感觉精度还可以,容易实现,可参考一下。

网友:
不知道采用缸与缸之间串联的形式能不能达到,我们只用过两个缸之间的串联同步

网友:
+节流阀
手动调节
简单,方便,成本底
越复杂的系统
做的越简单
效果越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慢速,用比例阀+高精度直线位移传感器,应该能做到的,主要把比例阀的特性曲线调出来,速度要慢。呵呵,偶不会,刚看人家调2个缸的。
或则用四套单独油泵站,应该更容易做到。

网友(2007-12-19):
分流集流阀如何,据说可达1.5%

网友:
"精度大于98%",采用液压的方式有两种:
1. 采用齿轮式分流马达同步器
2. 比例流量控制,并带位置反馈

采用单向节流阀或分流阀达不到精度要求!

网友:
这是我用过的分流马达,厂家是“HALDEX BARNES”,进口品牌!

网友:
木工机械中,要求四条缸同步的例子很多,多数是机械同步的方法,横向和纵向采用齿轮齿条,或者四条立柱导轨……

网友:
可以使用一种叫齿轮同步马达(或分流器)的同步元件,最多可以控制12只油缸,可以搜索
'齿轮同步马达"在本社区里,有相关参考资料找到。。。。。。同步精度可以达到1。5-2。5%

同时要是用到位置检测元件和比例阀,可以达到较高的同步精度。。

我同意,17#的说法,不过我们用的是意大利RONZIO的,听说意大利这家是给德国品牌JAHNS和KINSSON做贴牌的。

用起来不错!!

网友:
同意.同步精度要在98%一般其它的方法比较难作到,即使可以到某一值保持住也是问题.机械方法最可靠.不过象这样的情况要很有经验才行,要不很容易卡死.

网友(2008-04-11):
意大利RONZIO的齿轮同步马达的产品图片:

网友:
我也赞成用机械同步!

网友:
使用比例或伺服控制,油缸加装位移传感器

网友(2008-12-20):
可在油路增加一根同步油缸

网友:
比例流量阀控制,再安装同步马达。是可以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