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产品设计零件之间的配合应留多大的间隙?

楼主(2007-08-29):
钣金产品设计零件之间的配合应留多大的间隙?整体配合应留多大的间隙合适?产品的宽度一般为600mm*600mm,高度一般为42U.

网友:

那不是19英寸机柜吗?这种配合要看各个位置。要考虑表面处理厚度。和一些加工误差。要说间隙可没有规定啊?

楼主:

谢谢,现在存在个问题就是设计出来的东西,左右各留出了5mm的间隙,到配合的时候(把插框等放进柜子的时候),还是会出现问题,比如,不能很顺畅的放进去等,可能加工厂的加工质量达不到吧。就现在这种情况,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给解决一下呢?

网友:

很多时候设计的公差配合看似很合理,加工精度可以保证,可是一装配就出问题,我想在保证个零件精度的同时,应该有合适的工装夹具来保证装配,装配的学问也很深,经验相当重要

网友:

这个问题 我也要请教 各位前辈!!
  希望各位前辈 不吝赐教!!!

楼主:

看来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啊,呵呵

网友(2007-10-22):
引用 楼主:
谢谢,现在存在个问题就是设计出来的东西,,到配合的时候(把插框等放进柜子的时候),还是会出现问题,比如,不能很顺畅的放进去等,可能加工厂的加工质量达不到吧。就现在这种情况,有没有什 ...

防盗门左右各留出了2-2.5mm的间隙。5mm确实不小

网友(2008-01-26):
柜门与柜体间隙一般都是2~3MM左右,要是做到5MM那应该是不合格品

网友:
告诉你,钢制办公家具预留间隙都是2mm,还包括抽屉是抽拉使用的。建议设计间隙可以调整的结构。

网友:
嗯,一边5毫米确实有点大,我最近设计的柜体都是只留1-2mm.不过这个需要加工精度保证了,还有对角线允差也要保证.不然就不好装.
不过我这边不是我们自己装配,全部都是外包的.

网友:
我问过师傅这问题
他说其实可以做准的
但是呢制作的人守法的问题
需要很顺手的调整
还是需要几mm作为活动间系
还是要测试才知道
有经验之后就会设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