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选用铜瓦、巴氏合金这些材料做滑动摩擦副---[请教]

楼主(2007-08-29):
请教各位一个基础问题,工程中总是选用铜瓦,巴氏合金等用做滑动轴承,尽管自己也这样做但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不用淬火钢,铸铁呢?铜瓦真的比淬火钢更耐磨吗?

到底是什么原因选用铜瓦,巴氏合金这些材料做滑动摩擦副呢?

有看过用工程塑料做滑动摩擦副的,效果很好。

是不是这些都是抗咬合磨损方面的原因啊??

网友:

有这方面原因。摩擦副一边材质要硬,一边要软;如果两边硬度一样,不利于磨合,损坏零件。
同时铜含油性能较好

楼主:

还有没有其他答案啊

楼主:

自己顶下

楼主:

各位老大,知不知道都给个意见吧,是不是我的问题太傻了?

网友:

极限大虾: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1  轴承的可修正性,轴瓦材料适合刮削等操作,易于贴合及形成油楔

2 运转时,磨下的粒子的相容性,可以被压入轴瓦的软机体,而不会损伤轴颈。

3  轴承合金的自身具有所谓的‘硬点’显微组织,比其他材料的寿命更长

4  亲油性,易于冷启动性能。

大虾想完全搞明白轴承合金的问题,学一下,轴承合金的冶炼和显微组织分析,轴瓦讲的最多的书是早期‘柴油机设计’,讲的非常详细,

我只是浅显地说了几条,深的就只能看书了。

楼主:

非常感谢归隐大侠,我去找来学学。有时候蛮想搞明白那些司空见惯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