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数控车床拖板上做一个固定刀架---[求助]

楼主(2007-08-29):
目前的数控车因为适用的是转刀架,只有4个刀位。现在想在拖板上做一个固定刀架,用来安装中心钻和镗刀之类的刀具,关于刀架结构方面有人能给点意见吗?

谢谢!

网友:

你怎么对刀?干嘛不做个专用夹具夹在刀塔上?
数控车有很多种,你哪种,标准还是简易?图纸或照片给大家才可以

呵呵,我不懂,随便一说

网友:

楼主的想法我们公司几年前就实现了,把电动刀架及小拖板拿掉(局限于普通数控),磨一块板作排刀架,排刀架上面钻孔攻丝可以压刀具,排刀架下面垫配磨垫,调好中心。但没有图纸。

楼主:

我的意思是:因为工艺需要,现在一次加工需要5把刀具(90度刀,45度刀,螺纹刀,精车刀和中心钻),而转刀架只有4个刀位,因此打算在拖板上做一个刀架,把中心钻安装在固定刀架上。车床型号是6130,拖板的长度不是很大,大概有160左右。

3 @" A% @ }

另外,因为我刚接触数控车床不久,对加工工艺和刀具选用也不是很了解,希望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2007-10-07):
这要看你的工件的旋转尺寸大小才好说

网友:
制作类似车床尾座结构的镗刀架,采用步进电机驱动,霍尔元件控制行程位置.

网友:
想法挺好

可以把电动刀架都换成排刀做

网友:
这样是可以的,只是要考虑固定刀架与电动刀架的距离,不要产生干涉。

网友:
磨好方料,打好穿螺丝的孔,在加上定位销孔,拿掉X轴拖板打好螺丝孔和对应的销孔,装在一起,在主轴上夹刀具,X轴不动,只动Z轴,先钻后躺,躺到你想要的尺寸,就好了,然后在做套,外员尺寸跟上孔对应,内孔配合你要用的刀具,这样你就好装中心钻.躺刀了,不用的时候还可以拿下来,在用的时候再装上,用表夹在主轴上效一下就好了,中心高肯定对的,很方便的

网友:
你还可以记下当时躺孔的坐标,以后直接把他输入刀补就行了,你用的是简易的数控好像不支持这个,是广州的吧980?

网友:
只要你2个刀座不干涉,随便装.

网友(2010-10-10):
对刀是好对的,只要工件加工的位置够就行了!俺 们公司就一直用附刀架加工零件,因为4工位刀架实在是不够用呀!零件加工要7到8个工位!有时一个工位上要装两把刀!

网友(2012-03-22):
你怎么对刀?干嘛不做个专用刀夹夹在刀塔上?

网友:
只要刀具旋转时不碰固定刀架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