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SMnPb37叫什么钢材?---[请教]

楼主(2007-08-29):
请教:

11SMnPb37叫什么钢材?好象是德标的,我们国家有这种钢材吗? 可以用国标的什么钢材取代?

谢谢指教。

网友:

要现查到这个钢的成分,用在什么件上,才能考虑国标

网友:

化学成分
C        0.14%(max)
si        0.05%
Mn      1-1.5%
P        0.11%
S        0.34-0.44%
Pb      0.2-0.35%
是德标没错。

网友:

奇怪,好像第一次看到含铅的材料,感觉怎么象是深冲类的钢种

网友:

GOOGLE

网友:

1、12L14为易切削低碳钢,机械力学性能一般,此材料的突出特点是切削性能良好,通常用来制作不重要(对机械性能要求不高)的零件; 2、45#钢为中碳钢,综合机械性能较好,并且有较好的热处理性能,适合淬火和调质,可以用来制作较重要的零件,如轴等。
11SMnPb37和12L14相近,做螺丝用的

网友:

国外的易切钢牌号,国内只有含硫易切钢,含铅的不生产

网友:

不错,学习了。钢中加S会提高切削性能,加Pb也能吗??

网友(2011-06-30):
请教,这个德标材料哪里有卖啊?急!!!!!!!!!!!!!!!

网友:
还真没见过这个钢,呵呵不会是用来造什么核辐射隔层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