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0热连轧粗轧齿轮机座主传动万向接轴轴向窜动

楼主(2007-08-29):
我们厂的850热连轧粗轧齿轮机座主传动万向接轴现在向外面窜动了大约有十几毫米,机座轴的直径是500,设计其与接轴的配合尺寸是H7/r6。

楼主:

直径是500左右的轴与孔的配合H7/r6公差,能不能适应大功率传递的情况。
另外齿轮机座里面是人字齿,不会传递轴向力;另一端是轧辊,有轴端卡板固定,而且是向轧辊方向窜动。是哪来的轴向力呢!

网友:

粗扎是有这种问题,理论上,直径是500,配合尺寸是H7/r6,以经是较紧的了。 可能是:

1  原来没达到设计的公差要求,

2  也遇到过都是一侧极限偏差的,

3  原来装配有问题

人字齿轮座里面是人字齿,这不错,因为有齿形角偏差,在实际使用中是有微小轴向移动的,轧辊侧有轧制力以后,接轴处于‘锁住’状态,有轴向力,此时,人字齿轮座测的轴连接有松动的时候,就有轴向窜动。

这种问题要处理,否则,再松了,就不好处理了

楼主:

我们的生产线已经生产3年半了,最近一个月左右才出现此问题,试着用千斤顶把轴套顶回原来的位置,可是一点也没有动.请问SR71 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呀,给支两招呀.

网友:

你千斤顶的力是多大的?

楼主:

用的50吨的千斤顶

网友:

外行插几句
理论上人字齿轮不产生轴向力,
不知楼主的人字齿轮结构怎样的,如是二体的是否产生了位移,而产生轴向力
检查下齿轮侧隙!!
查下另一根人齿轮轴情况!!

3楼讲的对

曾遇到过一对人字齿轮轴其中一个端盖松了,引起轴向窜动。

网友:

直径500,  50吨顶不动的,要是能顶动就已经很松了,

这种问题就是长期使用,人字齿轮座螺旋角的周期误差造成的轴向微震导致的,说明连接已经有松动的迹象,

首先要看看齿轮座的磨损情况,假如齿轮座没有问题,再全力处理接轴,否则,齿轮座的问题没解决还是会松的。

如果厂里有大功率的快速感应加热器,在检修周期里可以处理这问题,但要有大的千斤顶,也可以找一个大一些的机械厂,请他们带家伙来处理。

网友:

粗轧850是用SWC780吗?有伸缩吧?

网友:

楼主,有解决方案了吗?说来听听。

楼主:

粗轧850是用SWC920,不是SWC780。目前还没有解决

网友(2007-11-08):
人字齿轮机座

关于人字齿轮机座万向接轴轴向窜动问题!原则上讲如果窜动十几毫米,这个齿轮箱就改报废了!发个论文研究一下!
窜动量来源有两个:
一是:人字齿轮的轴向间隙;
二是:轴向固定齿轮轴的轴向窜动量(轴承轴向游隙\轴向固定间隙)

网友(2010-03-29):
1.检查人字齿轮座齿轮侧隙。人字齿轮座齿轮磨损后齿轮侧隙增大,造成人字齿轮轴窜动;
2.检查联轴器轴孔配合。

网友:
检查一下轧辊轴承座和牌坊窗口之间的间隙是否变大了。间隙过大会造成轴向力增大。

网友:
不知道现在是否已经解决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