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怎么安装不上,说什么没有管理员的特权

楼主(2007-08-29):
   真郁闷,今天下载了UG软件却不能安装,说什么没有管理员的特权,各位说说这是什么回事啊!!

网友:

2.把光盘上的UG目录拷贝到你的硬盘,进入该目录,把MAGNiTUDE下的文件ugnx4.lic的只读属性去掉(鼠标点该文件-->反键-->属性,把“只读”前面的勾去掉)。用记事本打开ugnx4.lic, 将第1行中的QH用你机子的网络标识(计算机名)替换,例如我的机子网络标识是SUN,则改为SERVER SUN ANY 27000(原来为SERVER QH ANY 27000),改好后存盘备用
这样都可以拉

网友:

我NX5都装好了,最近在重新学UG NX5,比原来的NX3和4有很大的改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NX5都装好了,最近在重新学UG NX5,比原来的NX3和4有很大的改变了

好像没有看到哪能下到5啊

网友:

我都装好了,操作界面有很大改变,我好象是在广东UG网上下的

网友:

哦 我想起来了  好像5的没有破解文件

网友:

破解我有,一会传个上来

网友:

多谢多谢

网友:

没有管理员权限,你用管理员登陆安装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