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切割软件-协力water4,不能指定从哪个方向开始切割---[请教]

楼主(2007-08-29):
我公司刚买了两套软件,可以控制切割顺序,就是不能指定从哪个方向开始切割,有时做了引导线都没用。

请各路英雄帮忙.

网友(2007-10-24):
协力water4,可以指定从哪个方向开始切割,这个问题我在04年就解决了,谢老师没有跟你们说吗?可以跟我联系
QQ505004793

网友:
协力水切割软件的是控制软件,几乎没有工艺规划功能,切割的顺序是依靠CAD软件的功能完成的.

网友:
我们用的是协力water4

网友:
切割顺序问题完全是依靠CAD的功能实现,协力软件没有做任何处理,后面的版本可能会考虑这个问题,但目前世面上的软件均没有对此问题做出处理.只是按照CAD图的顺序来进行切割.

网友(2007-12-06):
水切割软件不是和切割系统一体的吗? 能使用别的软件来控制水切机吗?

网友(2008-03-01):
大地的水切割好像自带有软件可以解决这一问题,自动扩线(弥补水缝多切的),自动排进出切线,不过大地的销售商要求同时至少购买两台才会赠送,但大地的水切割报价不是公司所能承受,单买这个软件的话好像要1W多~只有自己在CAD里手动扩线,加进出刀切,排版了~

网友:
我一直都在用JAVA NEWCAM的软件,真的不错,没有固定的起个点,可以随意找起割点,但要注意它的切割方向,还有补刀方向就OK!

网友:
楼上的你还真命苦啊,我们也是用大地的,就一台,我就是用那个JAVA NEWCAM什么问题都没有,比CAD好用多了,也不用手动去作补刀,它可以自己作出补刀动作,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