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停止时有后退现象,有5公分左右---[图,请教]

楼主(2007-08-29):
文字说明不是很清楚,还是看附件吧(DXF档)。

楼主:

还是贴几张图吧

楼主:
Re: 求助!油缸停止时有后退现象,有5公分左右。

没传上?
什么文件格式可以上传啊?

网友:

3#阀有问题,重点检查清洗或更换

楼主:

3#?我觉得2#有问题。
或者7#应接在油泵出口。
2#可用带梭阀的盖板。

网友:

油缸停止时检查一下有杆腔压力,最好有动作时两腔的压力变化表,尤其停止时两腔的压力变化,
你统计一下我们帮你分析
必要时将有杆腔油管拆掉,动作一次看看会发生什么现象,注意油从拆开的哪一端流出,细小的变化都能说明故障的原因

楼主:

"必要时将有杆腔油管拆掉,动作一次看看会发生什么现象"????
拆了油管,怎么还能动作?
2#加了梭阀,差动快进好像不起作用?速度变慢了。。。

网友:

差动快进好像不起作用?速度变慢了----3#阀有故障没打开
"必要时将有杆腔油管拆掉,动作一次看看会发生什么现象"????
拆了油管,怎么还能动作?
甩管子是液压故障检查的常用手段,可直接看到液压油的流动情况,从而判断阀的工作情况和系统或液压缸的内泄情况

网友:

退到5公分后就不退了吗 ?如果这样就极有可能是1#的问题了。

楼主:

2#阀弹簧有问题,更换有得到很大的改善。
速度也提高了,感觉问题很怪,不知道什么原因,却弄好了。。。。

网友:

把有杆腔油管折后,看有没有后退。若有后退,则一定是无杆腔没有锁住。

网友:

学习

网友:

缸内是否有空气???. o% t& e. |  I2 C$ u

网友(2007-10-04):
我也遇到过,主要原因油缸内泄

网友(2013-11-11):
我们现在也遇到这种情况了,还没解决呢,都不知道这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