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扭矩的折算

楼主(2007-08-29):
请教;如果我用升降器来举起一个重量为2吨重的工作台,我如何去折算我的要选择电机轴的大小呢?

网友:

应该计算一下电机功率,升降器还要配置减速器吧,速比大输出转距 就大,需要计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