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工位是什么意思啊 ?

楼主(2007-08-30):
请各位高手赐教工位是什么意思啊?学了五年机械,不知道工位概念,真是惭愧。

无奈当时老师讲制造工艺的学时候没有讲。在线等,谢谢

网友:

工位按我理解是设计位,即指加工时从哪里开始工作!
错了多包涵!

楼主:

谢谢。
感觉确实有那么个意思,但是我觉得不够专业,“久力”请别介意我说的话阿
期待更多人讨论。

网友:

工作岗位,哈哈

网友:

指一个设计时的一个基准位(也可理解为原始工作位)

网友:

机械加工上指:
为完成一定的工序内容,一次装夹工件后,工件(或装配单元)与夹具或设备的可动部分一起相对刀具或设备固定部分所占据的每一个位置,称为工位。

楼主:

应该是这个意思。谢谢玲珑在线 。
谢谢各位

网友:

久力,呵呵,你说的完全不对啊。不要误人子弟噢。呵呵,开玩笑,别介意。

工序、工位、工步:
所谓工序,就是由一个(或一组)工人,在一个工作地点(或一台机床上),对同一个零件(或一组零件)进行加工所连续完成的那部分工艺过程;
工位,工件在一次安装下相对于机床或刀具每占据一个加工位置所完成所完成的那部分工艺过程称为工位;
工步,加工表面、切削工具、切削速度和进给量都不变的情况下,所连续完成的那一部分工序,称为工步。

另外还有“安装”和“走刀”,想必容易理解。
前些时换了工作,职位是“工艺工程师”,去上海书城买了两本工艺方面的书抱佛脚,嘿嘿!

网友:

呵呵,厉害
汗颜!

网友:

8楼的讲的最正确,一般工艺学教材均有.

网友:

八楼对的。

网友:

8楼的,比较详细!顶!

网友:

最简单的理解,几个工作位置。/。

网友(2009-12-28):
对 特种加工上面就有

网友:
那比如装配呢?还有这些定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