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材质为431的工件热处理失败,要赔空运的---[紧急求助]

楼主(2007-08-30):
我公司是一家从事不锈钢铸造的企业,最近由于一批材质为431的工件热处理失败,导致HRC的硬度为0,(一般情况下应该为15~17)。我公司热处理步骤为:先加热至730度,然后以730度保温3小时,前后共计6小时。

/ H ?' g, y' {1 D6 Y8 M( q

各位大侠是否有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能将工件的硬度提高至12左右,帮助我公司渡过难关,我公司不胜感激。

网友:

热处理高手社区缺乏,希望高手出来,增加个斑竹。

网友:

推荐猫侠。

网友:

对!三脚猫大侠是这方面高手,请出马。

网友:

我在一本书里把关于AISI431热处理的部分摘录下来,楼主请看看。

网友:

看后面的AISI431.rar文件。

网友:

可能是材质有问题,431的热加工退火状态为HB 286,按含碳量0.2,镍、铬量都够,不可能太软,建议先检测成分,再说热处理。

网友:

改为压缩格式,再传。

网友:

老马,mdi文件确实不行。好在要转到新平台了。

网友:

换成.rar就行了,重新下载,解压,阅读正常.

网友(2008-05-26):
盼你度过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