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和人员能否完成明年的预测产量,这个如何计算呢?---[请教]

楼主(2007-08-30):
我们想估算一下车间的操作人员和机床满足生产的能力,也就是看看机床和人员能否完成明年的预测产品的产量,请问高人这种能力测算如何进行?

网友:

如果你们明年的产品和今年基本类似,那就好办了。把你们各种产品的工时定额找出来,算算各各种产品一个班(8小时)能做多少件,然后再考虑你们的翻班的情况(几班倒)以及设备的情况等等。
我不是做生产管理的,以上的思路供你参考,应该差不多的。

如果明年的产品和今年有很大不同,那就不好办了,必须先知道工艺和工时啊。如果有图纸也可以估算。

网友(2009-08-25):
主要是要对明年市场有个准确预期,但是...目前市场计划不如变化大;我们的理念:宁可发展步子慢一点,也不走来时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