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0Cr18Ni9不锈钢管与20#钢法兰采用手工焊接能保证耐压值达到20MPa吗?

楼主(2007-08-30):
像这样的异种钢焊接,要保证耐高油压,还有别的好办法解决嘛?

急求呀,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很难的啊
100公斤水压打的起来差不多了!

网友:

这种东西不能乱干,要先分系统,是什么系统,是水系统、油系统?再查标准,

别人说的东西,都不能算数,严格走标准。

网友:

建议作工艺试验。

楼主:

谢谢各位的提示。

该系统为液压缸油系统,现在正进行改造,我们要求是:压油管路更新为0Cr18Ni9不锈钢的,法兰配套。
可厂家提供的控制阀组的法兰为20#钢的,我们曾向厂家提出质疑,回复说可以焊接,他们有过这方面的施工经验,能够满足要求。

因为没有找到该方面的相关标准和规范,心里没底,所以我们准备明天试焊后作耐压试验进行检验,不知道结果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