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杆加工工艺---[请教]

楼主(2007-08-30):
我们公司现在加工一种冰箱压缩机内的铝制分体连杆,成品要求为大孔15.88(+0.01/0)圆度0.0025圆柱度0.003表面粗糙度Ra0.5,小孔7.936(+0.0075/0)圆度0.0025圆柱度0.003表面粗糙度Ra0.75,两孔中心距公差40.462(+0.025/0),两孔平行度要求0.05/127,纵横两个方向,现在在加工过程中平行的问题老是无法解决,在专用CNC上用一面定位,同时加工完两孔后,大孔为镗,小孔为铰,两孔平行度可以保证,但需要对小孔进行进一步精加工,同样用平面该面做基准定位,在台钻上对小孔进行了研磨,但平行度被破坏了,考虑过定位形位误差的影响,也调整过,但就是无法直接达到平行要求。

请各位大大针对以上情况,给小弟指条明路,当然最好是在CNC加工小孔的刀具上给些建议,这样就用不着后序加工啦。

网友:

小孔0.75的粗糙度应该还好吧,CNC用两把绞刀来做,余量留小一点,主轴转速调好,应该可以达到0.8左右的啊。

网友:

有没有用切削液的,有时切削液也有影响的。小孔深多少?一般现在的刀具可以做到的。

楼主:

小孔厚度10mm通孔,加切削液的FC-951专用的切削液,铰削余量0.05~0.07,粗糙度可以达到,就是内孔尺寸和圆度圆柱度等达不到,而且铰刀很容易钝,钝了就会把内孔刮毛。

我想试下浮动镗刀,但不知道这种刀子的实际应用范围及效果。

网友:

你的基准定位面一旦选定就不要把工装拆下来.如果你的工艺涉及到多次装夹,那肯定会影响你的平行度(因为很难保证每一次装夹都基准统一),需要在工艺上做改进.

网友:

方法大体有两种..
1.二楼大侠正解..同时注意切削液...
2.现有工艺要改进..定位有问题..尽管理论上你的定位可以保证,但实际上存在问题并且已经显示给你了..如果你精加工小端孔的话,应用"自为基准"原则,就是以小孔自己为基准,用假销,定位后夹紧,假销取出,在精加工...已经有成功的先例了.....

网友:

你好,我们也加工压缩机的联杆,铝制分体的,你说的那两个孔加工,应按都是铸铝的,定位面都应该是是没什么基准的,大孔镗,小孔铰应该是最后的工序.1.联杆肩部螺丝孔加工,润滑孔及相关的孔加工完成.

. q f, W7 T A* }6 D: B3 r

2.联杆盖及杆体拉床加工.

3.专也机床镗大,小两孔

我们是这样完成的,不知道你那里是什么情况.有兴趣请联系我:13911867369共同探讨一下.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正如7楼大侠所说,正常加工工艺确实如此,拉床完了合体,最后工序我们是在改制的专用CNC上平面三点定位一次装夹加工的,镗大孔、铣铰小孔时出现了问题,小孔的尺寸控制不好,还偶尔的有刮毛现象,不知道是刀子问题,还是镗头的问题。
如果另外加工序加工小孔,那平行很容易跑。

网友:

我们单位给加西北拉作了一台连杆回转镗床,就是这种精度,用的是镗,最后所有精度都很好,关键是零件装夹,尤其是定位点与压紧点的位置,一定不要干涉,采用的是硬质合金镗杆,电话13558629939,黄,我是这个机床的主任工艺师

网友:

最后零件精度超过了进口的机床精度

网友:

有没有啊

网友:

有没有图阿

网友(2009-03-24):
浮动铰刀在加工中心上用可能比较危险,
楼主有没有考虑用滚压的方法,原理和浮动铰刀差不多,在普通机床上也可以加工
供参考

网友(2011-04-10):
学习了,我也正在为连杆的加工而头疼啊!不知道它的工装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2013-11-12):
应该是两次装夹,出现重复定位误差的问题,精加工尽量是一次装夹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