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泵使用出现高温---[请教]

楼主(2007-08-30):
我用的齿轮泵(硫化机用)在使用几分钟后就发烫,并且压力上不去.可能是什么原因?

. t c9 \" J5 z, z# p4 ^' R

各位前辈可否告知。谢谢。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机械密封坏了,还有看看齿轮轴转动是否正常

网友:

也可能侧板刮研,导致泄露大,同时检查轴承等部位是否异常

网友:

密封件坏了

网友:

两点,1:密封圈破损; 2:齿轮间隙太小,磨到缸体;3:流体太稠,泵的功率太小,

网友:

除了泄露我觉得装配不和要求也可能出现温度高

网友:

也有可能泵工作压力不够

楼主(2008-01-26):
问题解决了,是密封圈没安装到位,谢谢大家了!!!!

网友:
泵开了,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