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ZQ型液压调速制动器---[请教]

楼主(2007-08-30):
请问:有谁了解由北京起重运输机械研究所研制生产的下运带式输送机专用制动器——YZQ型液压调速制动器?

 n

谢谢~~~

网友(2008-03-19):
我也急要,

网友:
我也需要制动器;非常感谢

网友(2008-06-23):
与一般机械摩擦式制动器不同,YZQ系列液压制动器采用流体节流耗能原理进行制动,即通过高压液压泵将下运带的机械能吸收,转化为液压能(压力油流),然后通过油压控制器节流,将液压能转化为热能消耗掉。同时,节流产生的油压作用于高压油泵,形成制动力矩,使下运带减速停车。由于节流所生热量不断被油流带离节流点,不会产生局部高温,故它能进行长时间制动。又由于油压是便于调控的参数,故它的制动力矩也易于适时调控。YZQ系列液压制动器的这2个特点,使它特别适宜用作下运带的主制动装置。
       该制动系统,能可靠地防止和避免长距离、大功率下运带式输送机的飞车事故,可分别满足正常制动、带载起动、超载限速、停电应急制动四种常用工况的要求。
       制动系统主要用于下运带式输送机的制动,可分为普通型和防爆型。
       咨询电话:01064032481

网友:
专家级解答,又学到了点知识,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