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塞与缸体之间的间隙大小如何确定?---[请教]

楼主(2007-08-30):
我想请问一下,设计油缸时活塞与缸体之间的间隙大小如何确定?

: F$ N g* `1 s, s2 }

有什么计算公式或标准吗?

网友:

液压零件设计手册上讲得清清楚楚,你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可以去查一下具体的公式啦,呵呵。都有的。
一般的配合是H8/f7
但是可以适当放宽根据材料的不同也不同
如果加导向环的话要根据供应商给的尺寸来确定配合公差

网友:

如楼上兄弟说的缸体配合是H8/f7,这个只是缸体的配合公差
活塞与缸体之间的间隙要根据你算选的密封件所要求的间隙来确定了..

网友A:

参照密封件样本!

网友:

液压零件设计手册活塞配合上有,简单的问题

网友:

既然楼上都认为简单的问题怎么不回答一下那?
我们手头没有本书啊,有了就好说了

网友(2007-11-16):
老大,你不是二把刀吧!这也要问!怎么搞啊!

网友:
哈哈,不耻下问!!!!!!!!!!!!

网友:
泥牛!液压零件设计手册上的资料太老了,不要太相信!

液压零件设计手册上讲得清清楚楚,你看一下就知道了。这个说法我不赞同.液压零件设计手册上,三十年(五十年)不变的资料,对现代液压还有多少用处???对于老一代的专家,对中国的液压事业的贡献我是不可否认,
国外的先进的液压技术,我就是配服.
活塞与缸内臂的间隙是按使用压力确认的,我讲一下使用压力在400bar的液压缸与活塞配合间隙是单面0.2mm.这是指活塞上的格来圈左右的台阶.
现代的液压缸活塞面是弧型的,活塞中间高而两侧低,选用两种厚度的导向带.
我再讲一个事,就是液压缸的活塞怎么样固定在缸杆上,这是当今全世界的液压专家面临需要解决的问题.到目前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
密封件主副密封圈之间的间隙还要根据防止背压具体计算的.这里涉及到流体动力学推进力的问题.多看手册.不过提到这点的资料好象不多.

网友:
活塞与缸体之间的间隙大小如何确定?---[

活塞与缸体之间的间隙大小与压力、密封和运动形式、尺寸大小、温度、密封件材料有关,一般密封件样本都有说明。我设计的圆环型油缸外缸径580,内缸径420,压力120MPa,间隙为0.04。

网友:
同意12楼的做法.
就是老掉牙的手册上所描述的,一般运用就没问题.而且能提出这个问题来问的,一般也只是一般运用.要真是难题,高手是不会在这里提这种问题来浪费时间!
活塞和缸体设计的最后要靠密封件,所以直接查密封件手册中就有大量的示例和计算方法.高难度的还是找他们的技术支持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2008-01-07):
引用 网友A:
参照密封件样本!

这个是最正确的方法,不同的密封件,有不同的密封间隙。

网友:
手册上有啊。这问题太外行了吧

网友:
参照密封件样本!

正解!再不行就咨询密封件厂家。

网友:
术业有专攻,我们既然自己不能设计密封件就只能听密封专家的。那就看样本呗,人家要求你多少就是多少。

网友:
液压行业新技术的使用还是有很多的,毕竟液压行业的发展和进步比传统机械工业要晚好多年,查手册,制造农具时用来参考参考还行。

网友:
活塞和缸体的间隙配合

其实活塞和缸体的间隙配合
在很多密封件的样本上面都是有的
如果有导向环的话就要参考导向环的配合公差
如果没有导向环,那么一般H8/f7的公差就可以了
但是实际加工的情况可能要对活塞稍微修改
因为国内的钢管经常性都是有椭圆的而已还比较大的
所以楼主应该多看看机械设计手册和密封件样本

网友:
NOK密封件标准上有的,看压力,看材料,很容易得出结果.

网友(2008-12-19):
我是看看样本滴  H9/ f8

网友:
0.10-0.2mm之间

网友:
参照密封件样本上的挤出间隙

网友:
我想这个问题上面已经说清楚了,最好不要上来就问,要根据设计手册和样本来选择,以及你所选用的密封件是何种类型,而不是笼统的就说间隙是多少的问题,必须查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