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刀具车不到零件上去?---[附件,请教]

楼主(2007-08-30):
请高手帮助看看,为什么刀具车不到零件上去?

 y: g& o

我用数控仿真,华中世纪星系统做一简单的简易加工,程序中用G92指定起刀点,但在对刀后做仿真加工时达不到零件跟前,只在很远的位置做空去运动.

具体代码与操作过程请打开附件看看录像.

网友:

你是用仿真啊,你对刀有问题.

网友:

对刀没问题,去掉G92那段试试  因为你对刀的同时就默认把工作0点设在了端面

网友:

看上去像是刀具的问题,你换一种刀片看看。

网友:

设置工件坐标系好像要用G50的,你没有

网友:

呵呵,我看了,你对加工是一窍不通哦

你能够告诉我你的仿真是什么公司的?
你的制作录象的什么软件???//
可以的话,可以分享吗?我需要这样的制作视频教程

你的问题是对切削深度不知道,就是轨迹图不知道什么意识
对伸出长度不懂,程序完全错误.

网友:
为什么刀具车不到零件上去?---

你的对刀有问题,用G50~G90都可以的。

网友:
6楼的朋友真有意思!

网友(2013-06-24):
对刀没看程序吧

网友:
对刀没对好吧!

网友:
要不然你们真的认为G71等不能修正误差,如有锥度同样写在G71里面。小批量零件用G71肯定简单明了,这就是我们要的效果,大批量的可以用G1精准到最有效的进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