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铜管是做什么用的?---[图,请教]

楼主(2007-08-30):
请教 : 附件图片上的铜管是做什么用的?

谢谢。

网友:

怎样才可以打开此附件?

网友:

ppt文档,就是office里面的powerpoint可以打开。注意版本。

网友:

看不清,LZ最好说明是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