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多头螺纹的几个问题---[请教]

楼主(2007-08-30):
请问有关多头螺纹问题:

1.多头螺杆是否必须与多头螺纹螺母相配?

2.多头螺纹与普通螺纹有何优势?

3.多头螺纹如何表示,加工和检验使用何种量规?

网友:

楼主,为什么要转行做工艺呢?现在是做什么的?

我现在是做工艺和工装夹具设计的,想转行(方向)做设计。

我觉得搞工艺和工装在公司里没什么地位,钱也少。

网友:

1多头螺杆必须与多头螺纹螺母相配
2多头螺纹比普通螺纹旋合速度快,受力均匀,多用于一些快速接口与一些需要变速的地方

网友:

楼上的回答相当正确。
还有一点,多头螺纹好象密封更好一点,因为多了个台阶,多了层阻力。
虽然没用过这类东西,有机会要好好学习

网友:

1.多头螺纹是一定和多头螺纹相配的..但从纯理论上,你可以按照多头螺纹的一个头的螺距设计一个螺母,也可旋和,但这样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实践上多头螺纹是一定和多头螺纹相配的...

2.三楼大侠正解..多头螺纹的单头导程较大,有是会大于自锁角,所以还有一个用途就是把螺母的直线运动转变成螺柱的圆周运动,比如有一种螺钉安装工具就是用的这个原理,工人一拉套筒,心轴转动,被安装的螺钉旋紧...

3.配和工装可以车,铣..滚的效率比较高...现场检验是通止环塞规....表示方法参考制图书吧!!

四楼大侠的观点,在下略有异议...常规多头螺一个长度内的牙数和常规单线螺纹的几乎是一样的,不存在多个台阶的问题..另外多头螺纹的自锁性劣于单头螺纹,也不太可能用在有一定压力的密封结构上..所以关于是否密封性更好的观点上,请恕在下的冒犯....另外在下着实没见过类似的结构....如当真如此,还望仁兄不吝赐教啊!!!

疏漏难免,望大侠们抛玉.....

网友:

五楼大侠应该正确。
俺因为没有用过这类螺纹,
所以说好象密封会更好一些,
但完全可以在大螺纹和小螺纹中间台阶上设计一个密封圈,
这样的话密封性应该比普通螺纹好要,
个人所见

网友:

       有关多头螺纹问题请教
  数控车不论有G76,G92,G32编程。
多头螺纹成直线车屑  还是利用左右摆刀法  那种更为方便
在车不锈时 振刀那是什么原因
     G92X   Z    F   J   K
J  K   有那些作用

网友(2012-12-16):
多头螺纹如何自锁
1.用两个螺母对顶。
2.采用弹簧垫。
3.采用止动垫。
4.涂粘合剂。
多头细牙螺纹,多头丝杠,来回丝杠专业加工,
多头丝杠大量供货。

网友:
多头丝杠加工有大量模具,一件定制多件批发,价格超优势,质量超级好,做丝杠专业的丝杠加工

网友:
有大量的模具,让你们省好多的模具费用,丝杠大丝杠滚珠丝杠 研磨切削都可以

网友(2013-08-20):
梯形丝杠现货

直径8导程1梯形丝杠

直径8导程2梯形丝杠

直径8导程4双头丝杠

直径8导程8四头丝杠

直径10导程2梯形丝杠

 Y直径10导程20

六头丝杠
直径12导程3梯形丝杠
 ], q& [ E
3.5*.61
8 o$ A& j) [ W# X
3.175*4 4头
4.76*0.635

5*2 2头

5*1.6 2头
4 R: a {2 A; E" |
N3 u( F& a m( m5.56*4.8768 4头

5.56*2.4384 2头
 r
5.56*9.7536 8头
 6.35*2 2头

6.35*3.175 2头

4 a6 F v; @! M6.35*3 2头

 |8 a8*8 4头
 m" V8*4 2头

8*16.666 5头

8*20 8头

8*2 1头
10*20 6头# r, O# { S
10*2 1头

10*4 2头

10*10 5头
 ?
以上是不锈钢丝杆
. V& k0 y L
POM螺母
 E7 f6 m0 V" ^ p! f' H! o9 Q
11*2 1头
 y c
11*4 2头
& \ ?
14*3 1头

18*3 1头
18*6 2头2 L z# d; v5 `9 C
电机精密丝杆 POM螺母

 a6 V7 P$ F

上面有螺母相配了

 a
7 x# Z2 J# a u
以下要专门的配螺
8*12.7不锈钢丝杆9 O N
10*1.5矩形丝杠

12*2 梯形丝杠

 b12*12 6头丝杆
 T
24*10

24*40 多头丝杆
 o
20*10 双头丝杠

20*40 八头丝杠

20*2 梯形丝杠% Z q4 s. G b
20*4梯形丝杠
8*24梯形丝杠

6.4*1.5875 梯形丝杠

25*40 8头丝杠
 h; V& q
26*60 12头丝杠

18*60 梯形丝杠